5883还是焊坏了?

楼主(2013-05-12):
整一个5883反复焊接到顺手了,重新焊了两个新的,结果读出的结果都是255……是不是意味着坏了?

网友A:
焊接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温度?

烙铁焊接,250度,先给5883的脚还有板子的焊盘加点松香镀锡,然后刷干净,对准,用烙铁加热四个边,时间也不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焊接,250度,先给5883的脚还有板子的焊盘加点松香镀锡,然后刷干净,对准,用烙铁加热四个边,时间 ...

最好低于250焊接,文档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