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的方向如何控制,本人有几种想法。

楼主(2013-05-12):
    开始写飞控调试也有一段时间了,从开始读传感器到融合姿态,再到调整PID,现在已经能稳定悬停。现在就要考虑进行方向控制了。做好最后这一步就能获得一个操控性能的四轴了,但是这一步是对前面性能的严酷考验。

    姿态解算用的是捷联惯导的四元数,没有卡尔曼。电机PID只用了PD,航行角稳定只用了基本陀螺仪进行稳定。 这些都是当前的弱点,但是基本稳定悬停又让我想快点做出方向控制,纠结啊。

     对于方向控制,我想了一下几种方案: (手上只有DIY的按键遥控器,没有遥杆,只能输出单击命令。这个对操控的方法提出很高要求)
-------------------------------------------------------------------------------------------------------------------------------------------------------
       方案1: 按键去调整期望角度。点击一次按键,期望角度加减1度。如:开机水平起飞,期望角度pitch=0,rool=0(悬停); 点击按键:pitch=1度,rool=0;(飞机向前加加速)

       方案1实验结果:单击以后,改变期望角度,飞机立刻往一个方向加速。可控性很差,拉不回来,马上撞墙.因为按几下加,就要按几下减。还会有残余速度。根本调不回悬停!

-------------------------------------------------------------------------------------------------------------------------------------------------------
        方案2: 按键去触发一个期望角度,一段时间以后,期望角度自动回零。就像模拟打了一下杆。比如: 点击按键:pitch=10度,rool=0;(飞机向前加加速),0.5秒后,期望角度pitch=0,rool=0;

        方案2实验结果:  单击以后,飞机会立刻改变姿态向目标方向加速飞去,但是还好时间很短(0.5秒)就像抖了一下。但是角度自动回零以后,飞机来回荡,要荡5次才从新悬停 ~~~~(>_<)~~~~

        方案2改进:调好电机PID,使得荡1次以内迅速回到水平。
-------------------------------------------------------------------------------------------------------------------------------------------------------
         方案3: 遥控后,在PWM输出里面强制加上一个量,不经过电机PID,强制操控飞机马达转速。

         方案3结果猜想:这个量会和系统期望造成冲突,飞机会使劲抵抗想回到水平,因为这个属于人为外力扰动。

-------------------------------------------------------------------------------------------------------------------------------------------------------

       方案4:拆个遥感!~! 让人去连续调控。

请问各位大侠,到底哪种调控方式好?

网友A:
我用的是3方案,还可以,四轴会自动恢复水平。

网友:
别想太复杂,要想操控容易,还是用摇杆电位器吧。

网友:
用开关按键控制是挺麻烦的,用电位比例控制就好。

网友B:
请问楼主,实现悬浮是否可以不要遥控器,直接在程序里面给参数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实现悬浮是否可以不要遥控器,直接在程序里面给参数行不行?

可以的,我原来就是只有启动和停止按钮。由于室内空间小,经常要遥控紧急停止。

网友:
我觉得用按键可以这样,里面设定一个角度,按键按下就让四轴调节到这个角度,按键松开又回到0度,这样估计可控性会好些。

网友C:
请问楼主ROLL;  PITCH; YAW;这三个变量是什么意思,小弟最近刚接触四轴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ROLL;  PITCH; YAW;这三个变量是什么意思,小弟最近刚接触四轴代码

代表四轴的姿态,pitch 是上下抬头,rool是左右翻滚,yaw是水平旋转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把控制四个电机的PWM信号转化成期望角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表四轴的姿态,pitch 是上下抬头,rool是左右翻滚,yaw是水平旋转

pitch 是上下抬头,rool是左右翻滚,yaw是水平旋转
请问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PITCH为四轴投影在XOZ平面的角度  ROOL为YOZ平面的角度  YAM为XOY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tch 是上下抬头,rool是左右翻滚,yaw是水平旋转
请问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PITCH为四轴投影在XOZ平面的角 ...

对的,欧拉角表示法

网友(2013-10-04):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3方案,还可以,四轴会自动恢复水平。

我也是感觉这种比较好,尽管还没到这一步。

请问是不是想控制方向,就强制给某两个电机加速或减速,然后要继续悬停的话,还得把刚才强制加减的量再反着加?看来这也得记准啊

网友D:
请问楼主现在是怎么控制方向的?用的哪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现在是怎么控制方向的?用的哪种方法?

现在四轴已经完成了,达到商品四轴的程度。

控制方法只有一种是对的:遥杆控制期望角度。舵量要可以被人“连续”“精确”控制。要加入舵量偏移按钮作为“微调”。三个要素缺一个,手感大打折扣。

网友(2013-12-19):
引用 楼主:
现在四轴已经完成了,达到商品四轴的程度。

控制方法只有一种是对的:遥杆控制期望角度。舵量要可以被 ...

你的航向锁定  是直接叠加一个量消除自旋   还是 对 yaw 做 p 控制       我现在用的是第二种 对yaw比例控制的方法       其实觉得这两个方法都能实现   但是做旋转的时候  应该手感不一样吧

网友:
用摇杆。摇杆角度表示往某方向的加速度。角度大表示 加速度大(--》力大--》转速差大),角度0表示没加速度,人同时要向反方向修正(人工智能,没有这环节不行)以取得负加速度使速度为0。你用按键表示期望角度是错的,用摇杆角度表示 期望角度更是错上加错。你这种机机,人根本无法控制,因为机机还受外部影响。注意要以人操控为中心,陀螺、加速度行是靠不住的,积分累计误差越来越大。
要机机自控达到期望角度你需要让机机有参照系,比如地磁磁阻计HM5883L.

网友:
六个月,完成,楼主做得很精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