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频]强人用激光切割机制出双面印刷电路板

楼主(2013-05-12):
Rich Olson分享了他使用激光切割机制出双面印刷电路板的技术。不足的是这仍然有赖于化学品对铜箔板的蚀刻。但他的方法的确能够准确地一次性蚀刻电路板的两边,这用墨粉转移法是很难做到的。

Rich使用一个废弃的丙烯酸确保对齐。他把它放到激光切割机床上切割出板子的轮廓(这是图片中的空白部分),然后拿走切下来的碎片,他就吧切出来的板子作为一个模板切割铜箔。准备好板子以后,两面都上色,再通过激光切割机在他希望去掉铜的地方燃烧掉表面覆盖物,不要错过他的视频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1NTMzNjQ4.html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1NTMzNjQ4/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A:
早就有全激光蚀刻制板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xNzQ1MTY=.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全激光蚀刻制板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xNzQ1MTY=.html

楼主主要说的是diy的  激光雕刻pcb
成品的激光雕刻pcb机的确早有了,不过那个玩意一台几十万美元

网友:
激光雕刻木有几个人玩的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要说的是diy的  激光雕刻pcb
成品的激光雕刻pcb机的确早有了,不过那个玩意一台几十万美元  ...

其实DIY完全可以放个功率大点的 就直接蚀刻掉铜箔了

网友:
他喷的黑色的漆 有特别的吗    能被激光烧掉

网友:
用激光打标的机器也能吧~~~~~  不过机器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DIY完全可以放个功率大点的 就直接蚀刻掉铜箔了

估计铜箔被烧掉的同时 基板也被烧糊了
得用特殊波长的激光和特殊加工工艺才行

网友:
呵呵,和我当初弄的一样,只不过我弄的是单面板!

网友(2014-12-19):
楼主的图像好夸张

网友:
这人无不无聊,热转印不就完事了,搞得这么复杂,还又是激光,又是喷漆,又是两块PCB的.........

网友:
楼主头像牛逼轰轰啊

网友:
其实热转印很容易弄双面的,比激光这方法简单

网友:
激光雕刻没有弄过,还是用热转印好,比较成熟。

网友(2015-01-22):
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
铜皮都被烧掉,基板不会被碳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