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 直流马达的控制

楼主(2013-05-12):
我想要控制一个48V的一般直流马达, 最大电流不超过2A, 能够PWM控制转速与正反转,请问有资料参考否?
这样的规格是否有现成的驱动IC可用? 还是需要外接MOS管?
当马达短路的时候有什么方式可以保护驱动电路?

网友:
直接买一个直流电机驱动器就好了,这么小功率的很便宜,你需要的功能都有。短路做电流保护和电流控制就可以一定程度地保证电路板的安全。

楼主:
有网站连结吗?

网友:
搭个h桥,下边接个采样电阻,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楼主:
有参考电路吗? 谢谢

网友:
自己搭H桥,特别要注意直通问题,这样H桥就比较复杂,所以建议楼主找成品。如果是我,我会找防直通的驱动或是小电流的+互补MOS做,因为电压稍微比普通片子高了点

网友:
http://pumori.taobao.com/search. ... e&queryType=cat

网友:
直流调速,小功率的,驱动板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