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有超前加速度计啊,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3-05-12):
如图所示,在姿态融合过程中发现陀螺仪会先于加速度计发生变化,加速度计的滞后时间大约为250MS,但是在回到初始位置时,二者又是同时回零的,感觉这样的话,控制肯定要受影响的,起初以为是参数的事,但是尝试着做了很多变动还是这种效果,请求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主要是滞后时间有点长了,不然我也不拿来骚扰各位了

网友A:
这是原始值吗?传感器的滤波器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始值吗?传感器的滤波器是怎么配置的?

有经过简单的滤波,就是这句accData1_filter=(accData1_filter*7+accData1*1)/8;其他没配置什么滤波了

网友B:
你这种滤波有滞后就不奇怪了。换其它的滤波方法吧

网友C:
是否对加表和陀螺的FIR滤波阶数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滤波有滞后就不奇怪了。换其它的滤波方法吧

为什么啊?求指调明路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对加表和陀螺的FIR滤波阶数不一致?

我没用FIR滤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滤波有滞后就不奇怪了。换其它的滤波方法吧

而且你看图中后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数据是同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滤波有滞后就不奇怪了。换其它的滤波方法吧

我试了试用原始数据,但是还是存在这样的滞后,与滤波没有关系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用原始数据,但是还是存在这样的滞后,与滤波没有关系的啊

Mpu605内部有低通滤波器
你把原始数据图弄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605内部有低通滤波器
你把原始数据图弄出来看看

如图所示,原始数据也是这种情况的,不好意思,有事回复晚了,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605内部有低通滤波器
你把原始数据图弄出来看看

低通滤波器可能会产生延时,可是为什么回到初始位置时,没有出现不同步呢?我是手动摆动时测试的曲线

网友B:
你图里面,加速度测得角度怎么和陀螺仪的变化相反啊?你看看程序里面少了个负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器可能会产生延时,可是为什么回到初始位置时,没有出现不同步呢?我是手动摆动时测试的曲线 ...

LZ上位机是用什么编写的

网友E:
我感觉这个不见得是滞后,问题有可能是这样的。加速度——对应的角度不是线性的,因此在有的区域斜率很小,看着角度变了很大但是加速度变化很小,比如sin(0.991)=82,sin(1)=90, 虽然只差0.009g,但是角度差了8°。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上位机是用什么编写的

上位机不是自己编的,汗颜啊,用的人家的,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里面,加速度测得角度怎么和陀螺仪的变化相反啊?你看看程序里面少了个负号吧?

我是结合实际用的时候选择的符号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个不见得是滞后,问题有可能是这样的。加速度——对应的角度不是线性的,因此在有的区域斜率很小, ...

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看过一篇关于倒立摆的模糊控制文章,里面也出现了这种超前和滞后的情况,人家是加了个超前环节,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实施。只好先拿去用着,希望不会对控制产生特别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