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工程中的History文件可以删除不?

楼主(2013-05-12):
AD10工程中的History文件可以删除不?最近发现History文件夹很占用内存,不知道删了会不会影响工程,还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那个是文件下是你pcb,原理图的备份文件,你的工程确定了就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文件下是你pcb,原理图的备份文件,你的工程确定了就可以删除。

删除了,没问题,这个是自动保存留下的,看来以后要不间断的删除了

网友B:
可以删除的,没有问题,好像软件里面有设置,多长时间备份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删除的,没有问题,好像软件里面有设置,多长时间备份一次

自动保存还是留着吧,这个关键时刻还是很有用的,大不了定期删一下History文件夹喽

网友C:
可以 重新修改后还会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重新修改后还会自动生成

多谢楼主指点

网友:
垃圾文件,可以删除的,积累的太多了

网友(2019-04-27):
这个文件很烦、又占空间又影响速度,就是没找到删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