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奇妙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单片机不上电l两个引脚可以通过信号(包括地和电源),不信你可以试试。。。。。。。。。。
求解释啊

网友:
楼主用纽扣电池了吧

网友A:
不绝缘的东西都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过信号。

楼主:
大多数IC在没上电的情况下,信号从一个引脚输入都可以从其他引脚输出

楼主:
芯片什么都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绝缘的东西都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过信号。

怎么样解释?而且衰减不是很大。。。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两个芯片通信的问题,纠结了老长时间才发现是这样。

网友C:
在系统上?地和电源本来就是交流上的一点,当然能通信号,还有钳位二极管的IO结构,和上电不上电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系统上?地和电源本来就是交流上的一点,当然能通信号,还有钳位二极管的IO结构,和上电不上电无关系。 ...

只有芯片,其他什么都不接。单独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两个芯片通信的问题,纠结了老长时间才发现是这样。 ...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D:
是漏电流吧,给一个io高电平,一个地会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漏电流吧,给一个io高电平,一个地会有反应的

是所有的引脚都这样,包括电源和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具体原理就整不明白了,就是在日后设计电路的时候注意一些。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E:
钳位二极管引起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网友:
试过不接电源用串口直接让单片机跑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钳位二极管引起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能具体点吗?,不是很清楚

网友F:
诶。每个IO内部都有作为ESD保护的二极管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诶。每个IO内部都有作为ESD保护的二极管存在的。。。

这样也不会使每个IO口相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不是很清楚

你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对每个IO和地以及电源之间测试,就会发现,所有的IO,对地都有一个二极管,对电源也是,所以,即使电源与地线不接,IO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漏电到电源或者地,当然还会通过另一个IO的二极管漏电到这个IO

网友:
楼主得仔细看下MCU的手册。

网友:
ESD二极管使IO上的电压有了通过芯片电源正负端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