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显示字符和图片都是镜像的,是设置问题吗?

楼主(2013-05-12):
TFT彩屏显示字符和图片都是镜像的,是设置问题吗?我直接用的野火的程序,TFT显示SD卡里的图片,显示出来的字符和图片全是左右镜像的。

网友A:
很明显是设置问题。看一下TFT控制器的规格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设置问题。看一下TFT控制器的规格书吧

我修改了0x03寄存器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要看控制器了,例如 ILI9320 除了0x03寄存器外,0x60 的GS位也是设置扫描方向的。看的时候要逐字逐句看,否则会忽略一些重要的信息

网友:
绝对肯定必须是设置问题。O(∩_∩)O哈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0x60寄存器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