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产生稳定参考电压的方法 2.43V

楼主(2013-05-12):
拟用AD590来测量温度,范围-30度~100度。
AD590 下拉10k电阻,0摄氏度输出电压2.73V。 -30度输出电压为2.43V。

想产生一个2.43V的参考电压,将AD590的输出电压减去这个参考电压,就是高于-30度的温度。
请问:如何实现2.43v的电压。

网友A:
TL432来得最方便

网友B:
为什么不交给单片机处理
单片机做减法不需要任何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2来得最方便

谢谢。 这个需要参考电压的。

需要2.43v,参考电压怎么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交给单片机处理
单片机做减法不需要任何硬件。

选的ad是16bit, 输入范围0-2.5v。

网友C:
输入2.5V,可以直接使用2.5V的参考电压,用过LM40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2.5V,可以直接使用2.5V的参考电压,用过LM4040

谢谢。

这个不错。就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我是申请的样片,估计不贵,可以联系一下代理商,跟贴片三极管一个封装

网友D:
AD590 下拉10k电阻,你先说下用的什么精度的电阻吧
如果普通电阻,那电压基准就用tl431,别的就是浪费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590 下拉10k电阻,你先说下用的什么精度的电阻吧
如果普通电阻,那电压基准就用tl431,别的就是浪费钱

呵呵,用16位AD其实已经浪费了一次钱了
AD590根本没有16位的精确度

先问问楼主需要多少位的精度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16位AD其实已经浪费了一次钱了
AD590根本没有16位的精确度

ad590
Linear current output: 1 μA/K,Laser trimmed to ±0.5°C calibration accuracy (AD590M)
-30度~100度,变化130度。0.5°C/130°C=1/260,10位ad足够了?

网友:
如果采电压,则采集到的电压精度主要由那个电阻决定了,
所以不是想要多少精度,ad590只有0.5°C的精度,而是你想要多少位分辨率,16位ad你完全可以做到稳定分辨0.01°C。做得不好顶多就是最后的位数一直跳大神

我当时的毕业设计也是ad590,不过我用的电流采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