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官网连不上

楼主(2013-05-12):
www.rt-thread.org 有IPV6和教育网IP(感谢北邮人提供服务器和带宽)
www域名有添加IPV6的解析,如果网络支持IPV6的话会直接使用IPV6地址访问的。
也可以使用 http://ipv6.rt-thread.org/ 指定使用IPV6

如果还是有问题,请检查一下你的DNS,如果IP可以通的话,可以手动指定固定IP。(windows修改host文件)

服务器信息:

    电信         210.76.114.59
    教育网         211.68.71.179
    教育网IPV6         2001:da8:215:4030:250:56ff:feab:67e4

请提供一些信息以利于我们排查问题:
如:
ping www.rt-thread.org
ping 210.76.114.59
ping 211.68.71.179
ping6 2001:da8:215:4030:250:56ff:feab:67e4

如果访问还有问题,请反馈。

网友:
www.rt-thread.org是使用的DNSpod的免费服务,在此感谢。
DNSpod会自动识别用户的IP地址并给出对应的地址。

从测试结果来看是DNS智能解析出来的是电信的IP地址,没有正确识别。
你可以把教育网的IP写入host文件。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127.0.0.1        localhost
#电信IP
#210.76.114.59   www.rt-thread.org
#教育网IP
211.68.71.179   www.rt-thread.org

另外:请提供你们学校的网络信息,如IP地址等。
反馈给DNSpod以完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用的是要自己配路由表的双线机房?我们的机房是两个IP都可以对所有用户服务的,只是速度有区别。 ...

不是很清楚,以前试过公网可以用两个IP访问,只是电信的IP要快一些。
而教育网用户则只能用使用教育网的IP访问。

今天测试发现用公网只能ping通教育网的IP,但访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