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各位是怎么卸载的

楼主(2013-05-12):
安装完软件以后安装目录下没有卸载这个程序,用360卸载的话总是重装这个软件,
用微软自带的提示说找不到卸载这个程序,完全卸载不了。我想把安装目录下的文件直接删掉,这样算卸载了吗?

网友A: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    用的是什么系统????  XP  WINDOWS 7???

360 !! 温馨提示 楼主看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    用的是什么系统????  XP  WINDOWS 7???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这个不行,卸载的时候提示错误,找不到安装目录下的卸载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    用的是什么系统????  XP  WINDOWS 7???

我用的是win7系统

网友:
楼主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别用360了,纯净的系统不好吗

网友:
下个强力卸载软件。杀!

网友:
一直用系统(xp)自带的 uninstall tool 2.8.1卸载

效果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