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S485芯片的RE接1k欧电阻到GND?

楼主(2013-05-12):
看到很多电路板上,RE接1k欧电阻到GND,不知道为什么。根据485芯片资料(比如ADM2483或者IL3685),只要RE为低电平,则可以读取485总线上的数据,无论DE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就有个很隐晦的问题,CPU的TXD发送数据的时候,RXD却在不停的接收自己发的数据,有这个必要吗,实在弄不懂。

网友:
我猜原因是 某些MCU上电的时候为默认高电平 有的是默认低电平 整个下拉电阻防止上电的时候485芯片为发送状态 因为可能发出的随机数据会影响到总线

楼主: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但是问题是,自己发出的数据,自己得接收了,多麻烦

网友:
你把DE和RE接一起不就可以了?

楼主:
比较正规的产品就是把RE直接接GN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正规的产品就是把RE直接接GND的

何为正规,何为不正规?人家留那两个RE TE是为了兼容双工半双工用的吧?

网友(2016-08-23):
485串口是半双工的,发送与接收二者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A:
一直开接收可以检测数据是否发送成功

网友:
485是是半双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开接收可以检测数据是否发送成功

是的 更准确讲可以检测数据在总线上是否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