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的折腾memos--使能外设

楼主(2013-05-12):
http://blog.pignology.net/2013/0 ... yo1-working-on.html

更直接步骤
在板操作:
wget http://pignology.net/blackdts.tgz
解压cd
sh ./make.sh
mv /boot/am335x-boneblack.dtb /boot/am335x-boneblack.orig.dtb
mv am335x-boneblack.dtb /boot/
reboot
哎呀吗呀,第二个串口长出来了(不过还没完呢)
ps putty可以复制粘贴的,在外面复制点文字,然后切到putty下,鼠标右键一下。ok。

ps2 测试第二个串口的简单办法就是类似自发自收,或者打开minicom自己写个demo测试下

网站上不去?是时候用goagent了,,,没有google账号?,,唉怎么说呢
忽然发现原blog确实是blogspot设置的,难怪。。

网友A:
请问大侠,Beaglebone Black只是通过USB连接到笔记本上,不给BeagleBone Black插网线或接无线网卡,BeagleBone Black可以联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Beaglebone Black只是通过USB连接到笔记本上,不给BeagleBone Black插网线或接无线网卡,BeagleB ...

板子的mini usb那头连电脑上,先装好驱动,开机
然后电脑上用putty ssh到 192.168.7.2 (好像是这个,看板子的启动盘符里头那个doc,有个start。htm,打开看说明操作)
usb端子是转以太网用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个ttyS0,就是指的是这个ssh登陆口
然后似乎想要真正上网的话,得dhclient usb0来着,,记不得完整指令了,都搜一搜。
至于如何通过ssh执行bonescript,,我还没看懂怎么操作。。
那个node.js,看起来很屌的样子哦,跟python类似的脚本语言。
。。。。。

总的来说,玩这个世界性的玩具,一定得用英文用的很溜才行。
这个玩具比那种中看不中用的adrino(瞎拼的意思对就行了)强多了。
之前我们看树莓派的很多中国仿制的项目试验,绝大部分都是copy的老外的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的mini usb那头连电脑上,先装好驱动,开机
然后电脑上用putty ssh到 192.168.7.2 (好像是这个,看 ...

非常感谢,不过我试了一下,BeagleBone默认安装的系统没有hdclient这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不过我试了一下,BeagleBone默认安装的系统没有hdclient这条指令。。 ...

dhclient usb0
用google搜hdclient 它会提示正确的
或者直接ipconfig -a 一下
usb0应该是预先配置好了的。

楼主:
还是推荐按照老外的课程表,针对bbb板子本身的提供的资源和外设一步一步来熟悉os编程。
唯一麻烦点的就是要找bblk的默认外设配置的源文件,得先同步下官方的kernel,得有个1个多G大小,有时候还得再同步angstrom的原,那还有个好几个G。
ti的改外设的方式是改dtb文件,源文件是dts,和dtsi,然后angstom(oe)里头更麻烦的东西还有一大堆----一般到这种时候我就选择跳过oe找其他办法。
http://elinux.org/ECE497_Calendar_and_Exercises

不过好在linux本身并没有因为kernel升级而发生很大变化,驱动本身的移植也不用客户操心。
中国式教学就是填鸭式,先灌下去超多东西---------理解记忆和实战熟练然后反复操练
中国式第二部就是模拟环境,连工程设置都配好-----怎么改自己还得熟练下。美其名曰贴近实际需求,其实上还差的远。
中国式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记住解决方案和步骤,然后遇到问题一一验错(test and error?),更没有“为什么”。
对,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就是很多中国式的工程师能力受限的最大症结所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大学的敷衍了事的教学法毒害极大,本来我们高考前那可是解题专家,到了大学里头4年就是(要么混及格,要么刷奖学金),
除掉考研的人继续做解题专家以外,普通的混社会的本科生4年下来,智商跌了不少了吧?
但是呢,到了工作场上,你就不能继续做南郭先生了也。。得把玩魔兽的本事都用到养家糊口的本事上来了吧?
---------这个时候假如你会做人,会来事,也许什么都不会也能搞的不错-------------------
-----不过宅男又有几个会说话,会做人,会跟人配合,玩转teamwork呢?---------------
于是我们又回到“为什么”这个问题点上来了。
而老外的教学思路----------------恰好就是以“为什么”来展开的。
从具体问题反推出需要理解和熟练操作的几个概念,然后再回朔到原理上,最后再在解决问题中加强记忆和熟练操作。

你已经绝对绝对不能去背任何概念了!
有很多人喜欢这样解决问题,他把某一类问题的场景记忆下来,然后了自己做了一套模板,以及要调整的参数点归纳好,
好了,恩,这貌似是一种方法。
pid的调整么??还是线性拟合?还是串口函数i2c函数spi函数等等的写法?
我猜你们都是这么做的。
-----------------我很笨,在我工作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才逐渐反映过来,
               真的不能用背的想法去理解任何一个有关电子的东西。
        电子或者编程都是超级讲究实战的!!!!
  在你来回测电压和电流的时候,你记忆的才是有价值的东西。
  单纯的数据,结论,经验值,都无所谓,没有都没关系!只要是电路板上的参数,都是可以用公式推导的,如果没有公式,那肯定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谓的在电子编程方面的“熟练掌握”和“精通”,都指的是通过实际操作的来的经验的积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动画片 某科学的超电磁炮s?
   一方是怎么升级到lv6的,就是得跟几万个炮姐的克隆人在各种场地和环境下(很多不同的地图啦)pk,然后才能升级到lv6的。
--------------------------------
  这个比方是不是很像我们的工作模式?有的人一年做两到三个小项目,然后干了四五年水平还很差;有的人进了华为,天天刷经验刷的暴高,过个吧年出来
单干了。
  但是归根结底解决问题,靠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已经是“how to”的集大成者了,但是说不好听的话就是他不能带一个team出来。
  当然,绝大多数现在的培训机构都是把工作场景复刻出来,然后用类似记忆植入的教学步骤把所谓的经验复制到各个人的脑子里,
   是哎,中国人去面试,要问你啥啥啥,你只要回答啥啥啥,ok了,下一步,,abcd,,一一对应的资料准备好。。
  确实是,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工作,永远和设计一个问题无关,你直接做好某个环节的操作,跟其他人形部件(同事,工人,领导,老板)配合流畅就行。

  所以与其说中国人升级靠技术,不如说靠的是会做人,会来事,唉。--------这也是我厌倦国内私营企业的工作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推荐按照老外的课程表,针对bbb板子本身的提供的资源和外设一步一步来熟悉os编程。
唯一麻烦点的就是要 ...

LZ很屌的样子~,顶一下。

网友B:
为什么我用ssh登不上去,显示refused,难道它默认ssh是关的?
uart倒是正常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用ssh登不上去,显示refused,难道它默认ssh是关的?
uart倒是正常登录 ...

用网线插的beaglebone吗? ,,,电脑和主板是不是在同一个网段里呢?
用串口等上去的话,看ifconfig下面ip对不对,收发是否正常
不过有串口登陆也差不多啦。。

楼主:
bitbake 实在是太让人愉悦了,,一build一天真不是吹的,没有i3级别以上的cpu还是算了吧,不要跟自己的电脑过不去了。。
果断放弃之,老老实实编译官方内核吧(我其实很怀疑所谓的官方内核的支持人员也就是几个bb生产和开发人员加上几个核心辅助公司的人员),根本没有ti的人。
因为目前为止,bbb没有ti的ezlinux的明确支持包和pre-image预安装包。
只有老老实实用angstrom版本的。

获得kernel源代码还是得做的,很多驱动的头文件对应的c文件都得找出来,还有dts文件夹下的东西,要修改好才能永久的使能复用的其他外设。
参考:
http://dev.gentoo.org/~armin76/arm/beagleboneblack/install.xml
下面这个交叉编译器是错的,因为普通人的系统是32位的,他丫的居然用个64的当例子,我去!!别的指令可用。
http://beagleboard.org/linux
可以换eewiki的那个交叉编译器
http://eewiki.net/display/linuxonarm/BeagleBone+Black

千万不要忘记pm-fireware.bin的名字不能重命名错,我一不小心给重命名成别的了,报错。

千万不要忘了安装uboot-mkimage(对这个印象颇深,不是每个虚拟机里都装过,所以。。又报错了)
------------------好消息是编译一半报错继续上一条指令是可以继续编译的,如果没有错了的话。

ps 发现偶的帖子在谷歌的结果页里在第一页。希望不要坑害不小心进beaglebone这个坑的菜鸟。。(什么你用google英文模式?)

网友:
欢迎reloaded 转仗arm论坛,希望楼主在这里畅谈beaglebone black

楼主:
PS-----------这是安装rcn-ee版本的13.04 ubuntu的结果,升内核到最新之后,重做initrd是不成功的。。。。。果然还是我太菜了。。
解决方法看来只有从零开始做系统,http://eewiki.net/display/linuxonarm/BeagleBone+Black

升级initrd镜像,光有内核换了还不够(对sd卡上的ubuntu而言,板载的那啥angstom就别动它了,重刷一次要45分钟)。
其实我不懂inintd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它跟程序和驱动有关,不升级的话桌面系统无法用,比如菜单打不开,文件管理器打不开等等,绝大部分的lsmod下的东西都没有了。
http://www.opennet.ru/docs/HOWTO/Kernel-HOWTO-11.html
在客户端机器上制作initrd或者initcramfs镜像似乎总是有问题的,我试了试都启动不起来,所以我只好
把kernel文件夹拷贝到sd卡里,然后在beaglebone上重编译modules
也许是我在pc端哪一步出了问题,不得而知。
本来是该这样做
mkinitrd  ./initrd-2.4.18-19.8.0custom.img   2.4.18-19.8.0custom
名字前面是initrd。img。版本号  后面的写kernel版本号 ,有$什么的
不过找不到mkinitrd?换用 mkinitcramfs
还有 # update-initramfs -u
#mkinitrd /boot/initrd.img $(uname -r)

mkimage -A arm -O linux -T ramdisk -C none -a 0 -e 0 -n initramfs
-d ./initrd.img-* ./uInitrd
因为initrd。img不能被uboot识别,所以在制作成uInitrd?
有的论坛提到制作之前要 sudo depmod -A  (依赖关系)

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beagleboardhacks.blogspot ... uilding-kernel.html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 ... leboard/jKt09yc_lTE
http://osdir.com/ml/beagleboard/2012-12/msg00114.html
不过我怎么看里头的老外都是在问为什么我这么做了还是启动不起来。。。。。

第二种做法是   (这种试过也不行)
http://beagleboard.org/linux
先在PC端文件夹下做一rootfs文件夹,modules_install到里头去,然后cp 这个文件夹下的东东到 板子sd卡里头对应的同名文件夹里
然后再在板子上面执行
sudo depmod ,mkinitrd或者mkinitcramfs,最后再 mkimage变成uboot报头的镜像格式
最后cp到启动盘符里的对应位置
这个应该最合理,总之mkinitrd几个指令似乎是无法在PC端虚拟机下做出正确的东西,肯定是我参数不对

最简单的第三种做法 (还是不行,shell文件地址不对)
约定已安装rcn-ee版的ubuntu,
找到这个位置
ubuntu@arm:/boot/uboot/tools$
cat README.md
sudo ./update_boot_files.sh
也可以打开sh文件看代码,然后cp出来用在别的地方

楼主:
再来一个标准做法的记录,initramfs
Creating Initramfs
The Linaro boot script (boot.scr) passes an initramfs image to the kernel at boot up. This image includes kernel modules that may be used at start up. You may create this image on the target system after you first boot into it with:
# Generate a file named /boot/initrd.img-<KERNEL VERSION>
$ update-initramfs -c -k `uname -r`
# Now package and copy it into your boot partition with:
$ mount /dev/mmcblk0p1 /mnt
$ cp /mnt/uInitrd /mnt/uInitrd-bak
$ mkimage -A arm -T ramdisk -C none -n "MY RAMDISK" -d /boot/initrd.img-`uname -r` /mnt/uInitrd

桌面系统不正常了的原因我找出来了,溜掉一个步骤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 ........ INSTALL_FW_PATH=/media/rootfs/lib/firmware/ firmware_install
原来firmware也是需要更新的。然后安装位置就是插着的sd卡的rootfs盘符里头的lib,,直接写入就行。或者从pc端复制到sd卡也行、。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鼠标和开始菜单都又能用了。

找不到dtc?
apt-get install device-tree-compil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推荐按照老外的课程表,针对bbb板子本身的提供的资源和外设一步一步来熟悉os编程。
唯一麻烦点的就是要 ...

大侠说的很在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推荐按照老外的课程表,针对bbb板子本身的提供的资源和外设一步一步来熟悉os编程。
唯一麻烦点的就是要 ...

在你来回测电压和电流的时候,你记忆的才是有价值的东西。
  单纯的数据,结论,经验值,都无所谓,没有都没关系!只要是电路板上的参数,都是可以用公式推导的,如果没有公式,那肯定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谓的在电子编程方面的“熟练掌握”和“精通”,都指的是通过实际操作的来的经验的积累

这一段话不知道大侠说的是不是电子和编程的理解要通俗化,就是对于电子的理解除了理论的理性的认识之外更多地要有感性的认识吗?我看到大侠建议的是追本溯源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来回测电压和电流的时候,你记忆的才是有价值的东西。
  单纯的数据,结论,经验值,都无所谓,没有 ...

为了用而学,就是这样。
只要你做的每一块儿电路板,每天多做的若干次试验,都是为了真正用在某事上。就对了。
我记不得电路pcb里头的什么导线的分布电阻,什么多大电阻会带来多大的寄生电容,
但是我能记住很久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记得给一个继电器的控制端点从0v加压到12v的一个过程,继电器不是一瞬间就变成12v然后导通或者断开。
很多很多直观的感受比枯燥的电路原理书本来的有趣。
为什么老外的电路板上做了那么多花花绿绿的保护电路?
如何用手机打坏一块mcu?还是用对讲机打坏呢?还是用交流电的挂弧打?
为什么我布的板子启动不稳定?为什么我画的arm9核心板烧不进去?
。。。。。。。。。。。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所谓的职业的电子工程师,就是把所有无聊的事情都做过一遍的人,而已。

楼主:
beaglebone black似乎只能在板子上才能正常使用dtc命令,制作dtbo文件。在pc虚拟机下的dtc命令里头不支持-@。。太可怕了。
dtc化了的硬件使能和gpio复用选择其实算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办法,比改c语言版的头文件来的更直观。
但是只能在angstom的linux下操作,未免太恶心了吧》》
官方linux kernel/firmware/capes里头倒是有很多外设使能和改复用的例子,但是很多没有文档参考。
勤劳懒惰坐享其成的山寨国人,拿出做stm32开发板的劲头来做bbone的外设产品吧,世界人民会记得你们的。。

io-keys has reserved gpio_4. For me, the user button input was reflected in /dev/input/event1. If I ran 'cat /dev/input/event1', I would get some raw input on my terminal when I pressed the button. A simple perl script will wait for a button press and then print a message:

#!/usr/bin/perl
my $inp = 0;

while( !($inp) ){

    open(INPUT, '/dev/input/event1');
    read(INPUT, $inp, 1);

}

print "Button Pressed!\n";

exit 0;

menuconfig原来还得装libncurses-dev

网友D:
装完驱动,通过MINIUSB线插上板子,电脑没有显示64M的盘符和串口号?是什么原因呢?预装的系统镜像不同?

楼主: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on_BeagleBoneBlack
ti官网上的如何对bbb进行裸机调试的说明文档。
必须购买仿真器,安装jtag接口,电脑装ccs软件。
这样也说明beaglebone black是完全用ti的自带ide编程和调试的了,只不过ti没有把全部的开发文档和可参考资料列出来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完驱动,通过MINIUSB线插上板子,电脑没有显示64M的盘符和串口号?是什么原因呢?预装的系统镜像不同? ...

它那个驱动有问题。你单独用小板接显示器和键盘,运行自带os,然后打开启动盘里的start网页,按步骤操作能访问usb转的那个以太网口。
但是拿usb线连电脑(板子上没sd卡),就有问题了,反正我只能用putty登陆ssh上去。也够用了反正。

楼主:
另外,在ti的wiki网站里,搜beaglebone black还是有很多实用的信息的,比如它指出
This is critical as the u-boot source in this tree is designed for the BeagleBone, and not the BeagleBoneBlack. There were some hardw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pecifically with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Fortunately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se higher voltage levels takes place after the DDR configuration, so that when we hit that infinite loop we will be safe.。。
我反正一直在等ti官网放出支持beaglebone black的完整的linux的sdk包还有starter ware也就是裸机程序包,而不是老的那个bbone版本的,因为bbone和black的硬件差别不小,老的bbone用ti官网的系统和sdk基本上可以在linux里用起来所有的外设和各种硬件功能了,现在的这个black所自带的破烂系统,连第二个串口都没有,只有几个可怜的gpio和pwm,adc等简单的外设驱动。。。更不要谈改版的ubuntu,进去了之后发现固件一个都没,只剩串口一个。
ti真的很狡猾,其实它是在逼真正想做产品和学习的电子工程人员去买bbone而已吧。
对于搞电子的人而言,连外设都跑不起来的开发板还叫开发板?那不就跟普通的x86主板一个模样了么?

网友(2013-06-14):
支持楼主,楼主厉害啊,最近也在玩BBB,看了楼主的文章挺有帮助的

网友(2013-08-03):
看了LZ说的beaglebone black帖子 貌似LZ非常关注和了解beaglebone black啊?我没用过linux打算入手beaglebone black LZ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LZ层在帖子里说AM339X的技术资料少 ,可是前几天我看到他的参考手册可不少哦,有4161页之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了用而学,就是这样。
只要你做的每一块儿电路板,每天多做的若干次试验,都是为了真正用在某事上。就 ...

看了LZ说了这么多,自己也似是而非的了解了些,我一直在做51、AVR-8BIT、stm32开发,对linux一窍不通,LZ我想学习一下这个BBB-AM335X 请问按照我这样的水平,我应该从何处入手呢?开发板的部分资料也看了些,编译环境还没有下载 ,也不太清楚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LZ说了这么多,自己也似是而非的了解了些,我一直在做51、AVR-8BIT、stm32开发,对linux一窍不通,LZ ...

恩,只是光有手册是没有办法开发linux应用的。。得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才行。
最新的beaglebone black的安卓开发包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去找下,鼠标键盘都能识别的。

回到你的出发点,如果只是想学学linux编程,现在就可以了,在板子试着把gpio,中断用c语言跑起来就行。
不过建议再等半年,最近半年ti的linux开发包和sdk就全都出来了。ti真心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只是光有手册是没有办法开发linux应用的。。得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才行。
最新的beaglebon ...

LZ请问如果想做自己PCB硬件什么的都有改动,并且改动合理。  这样如果使用安卓操作系统 都需哪些准备工作呢?

网友:
路见大牛,求交友一起玩bbb

网友(2013-11-13):
同感,外国人做事是认真!中国的老师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
AM335x是直接可以用IAR+JLINK调试的,TI官方的Starterware 是可以这么被调试的

网友(2014-01-26):
楼主好厉害 希望楼主接续分享一些BBB的资料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只是光有手册是没有办法开发linux应用的。。得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才行。
最新的beaglebon ...

Hi,有没有焊接CTI Jtag接插件呢? 我想弄一个过来学习一下Hibernation,但淘宝上面卖家都说没有CTI Jtag接插件卖?
不知道这个CTI Jtag封装和普通的DIP-20接插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4-05-21):
楼主推荐的教程非常棒,希望能多看见楼主后续分享的心得,真的很感谢!

网友:
BBB仿真的话自己买个C2000 launchpad来改装就够了

网友:
楼主,请教ge个问题,我的这个beaglebone不具有usb转以太网接口,只有RJ45,这样的话连接在笔记本上和虚拟机不是一个网段,改成用桥接网络的后依然ping不同。系统就用的板子自带的angostorm。我看了guide说是是默认DHCP,这样的话是否是只能连接在路由器上开发,这样岂不太不方便了。

网友E(2014-09-10):
LZ请问我只有开放单片机 硬件和程序 stm32 NXP的32bit  如果想学习bbb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本人只学过c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请问我只有开放单片机 硬件和程序 stm32 NXP的32bit  如果想学习bbb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本人只学过c ...

只要先看一遍网络上的基础linux操作教程 ,和arm linux嵌入式开发教程 之后,然后用实际的x86上的linux操作下基础的linux c编程 ,以及内核编译的过程 ,熟悉下arm linux的启动原理和 内核驱动工作原理
即可。

买一台带ssd硬盘的电脑or 笔记本

网友F:
LZ 有没有编译过Kernel 然后用UBOOT 的TFTP下载到内存里运行?

我试了,,老是停在,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r kernel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有没有编译过Kernel 然后用UBOOT 的TFTP下载到内存里运行?

我试了,,老是停在,

我也是呀  求教!

网友E(2015-01-12):
引用 楼主:
只要先看一遍网络上的基础linux操作教程 ,和arm linux嵌入式开发教程 之后,然后用实际的x86上的linux操 ...

LZ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BBB是否可以入手了。只有单片机c基础

想用BeagleBone Black学习一下

1.永远的LED
2.UART
3.TIEM
4.ADC
5.SPI
6.IIC
7.USB
8.网络

以后做项目可以随意外挂硬件,现在没有Linux基础

我应该如何入手这些,最终能达到开发驱动打印机、上网、浏览视频,达到实现一台小电脑的最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BBB是否可以入手了。只有单片机c基础

想用BeagleBone Black学习一下

买一个 rasberry pi 即可。软件到处都有。
你要的基本功能也有。

网友(2018-04-24):
引用 楼主:
用网线插的beaglebone吗? ,,,电脑和主板是不是在同一个网段里呢?
用串口等上去的话,看ifconfig下 ...

用网线也比较方便
如果电脑有双网卡的话
也可以BBB共享上网
ifconfig -a 查下 eth0 的ip(假如 192.168.1.100)
设置下PC端的 ip地址192.168.1.1
设置下PC的可以上网的网卡 共享网络

然后在BBB上
查看网络名 root@beaglebone:/var/lib/connman/# ls
ethernet_ethernet_XXXXXXXXX_cable
命令行里输入下面的命令
$ sudo connmanctl config ethernet_ethernet_XXXXXXXXX_cable --ipv4 manual 192.168.1.2 255.255.255.0 192.168.1.1 --nameservers 8.8.8.8

基本思路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