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dc/dc转换电流,直流48v转到直流310v

楼主(2013-05-12):
  苦于没有什么思路,希望能给个指导,推荐下芯片也行哦!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通用芯片啊,例如3525神马的。推挽或者半桥全桥都可以,看输出参数如何了。。

网友B:
推挽吧,简单可靠,可以不用芯片,网上好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通用芯片啊,例如3525神马的。推挽或者半桥全桥都可以,看输出参数如何了。。 ...

能否给个简单电路,参数先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吧,简单可靠,可以不用芯片,网上好多电路。

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C:
电流多大呢?
1毫安和1000A完全是不一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多大呢?
1毫安和1000A完全是不一样的方案

5A,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A,谢谢了

一般就是推挽了;
至于芯片,只要是隔离的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简单电路,参数先不管.

绝对不简单。。。电源是很难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简单电路,参数先不管.

这个等级用推挽还是比较合适的,给你个部分电路,不能全部都给,其他的要自己设计

网友:
输出电流要达到3A?1000W了,功率不小。可以用推挽,驱动芯片用个SG3525、TL494之类的就行。电路非常简单,你可以参考逆变器的前级
如果输入电流3A,功率就150W那样子,对效率要求很低的话可以考虑Boost。最好还是用推挽,用Boost升压比太大了,效率那些实在不行。

网友:
楼主说的要求太少

网友:
LS都已经说了.

网友:
买个逆变器,再整流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