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推荐

楼主(2013-05-12):
有没有一款芯片是专门用来做DAC的呢,起码有10路的DAC,要有连续转换功能,速度要快,引脚越少越好

网友A:
要有多快?

网友B:
TLV5628  8路转换时间10微妙;
没有10的DAC,有12路的但是贵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V5628  8路转换时间10微妙;
没有10的DAC,有12路的但是贵的离谱

谢谢了,有没有一种方案,能够控制10路DA输出啊,有的网友说可以用PWM模拟

网友B:
你没有给出精度和速度的具体要求;
PWM省钱,但速度精度一般不如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给出精度和速度的具体要求;
PWM省钱,但速度精度一般不如DAC

现在只是预提一个方案,至于精度什么的,老板也没和我提,用PWM如何可以实现10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多快?

现在是方案选出,老板要先看方案,然后在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预提一个方案,至于精度什么的,老板也没和我提,用PWM如何可以实现10路呢? ...

我又没说不行;要求低的话同时实现几十路没有问题
你连指标都不清楚,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没说不行;要求低的话同时实现几十路没有问题
你连指标都不清楚,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嘛 ...

嘿嘿,不好意思,我明天确认下再问大家,哈哈。。。我也是这么问老板的,老板说精度没要求,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方案选出,老板要先看方案,然后在选择

没有具体的精度和速度

就好比电源芯片没有说压差和电流…………

即便选出来也是白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预提一个方案,至于精度什么的,老板也没和我提,用PWM如何可以实现10路呢? ...

PWM + 低通滤波

网友:
买10片DAC不就好了。

网友:
10片DA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