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高频信号 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怎么让可调的输出电压(1~5v)稳定在5v左右(峰峰值),好让单片机检测到,峰峰值低于5v单片机就检测不到频率了。

网友A:
放大加限幅;

网友A:
具体频率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频率多高?

1M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加限幅;

频率太高了  我现在有的运放达不到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太高了  我现在有的运放达不到那么高的频率

你手里什么运放呀,这个频率也不算太高呀,顶多只是放大倍数下降,但不至于不能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里什么运放呀,这个频率也不算太高呀,顶多只是放大倍数下降,但不至于不能放大 ...

TL064和TL082能够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L064和TL082能够用吗

够了;
有条件可以上NE5532带宽大一些;
如果待测信号峰值大于1v,而且带负载能力比较强或者加放大,可以用这个电路,
原理你应该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A:
R1,R2是分压电阻,输出反向了;
VCC决定了输出最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是分压电阻,输出反向了;
VCC决定了输出最高电压

我好像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输入的是方波出来的也是方波,然后就是不管前面的方波峰峰值是1~5v里的任何值,输出都是峰峰值5v的方波。

楼主:
要测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测频率的

上面的电路应该没问题,把R3调大,避免工作在线性区;

如果是单片机测频率完全不用担心,一般单片机都是施密特触法,上升沿缓慢也可以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电路应该没问题,把R3调大,避免工作在线性区;

如果是单片机测频率完全不用担心,一般单片机都是 ...

谢谢!!我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