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种接法

楼主(2013-05-12):
各位 大神    现在拿到一个板子   7805的 接地端是运放的输出端   这样接的  没有看懂   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有源滤波哦?

网友:
不知使用效果如何,将电容容量等效扩大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065910-1-1.html

网友C:
伺服电源~好像是松下还是飞利浦的专利记得。。。电容隔直将交流信号输入运放,反向放大给稳压器做相反的调整就可以把纹波降下来

网友D:
分析写在图中

网友:
好厉害电路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用法

网友:
很高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写在图中

果真大神   谢谢细心讲解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源~好像是松下还是飞利浦的专利记得。。。电容隔直将交流信号输入运放,反向放大给稳压器做相反的调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065910-1-1.html

谢谢啦   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有源滤波哦?

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滤波吧

@7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写在图中

学习了

网友:
运放搭了个减法器电路,Vo=(GND-Vi)*33,也就得到了与纹波相反并放大了的电压,给7805做地参考,相当于引入了纹波负反馈
这电路太巧妙了,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负反馈电路消除纹波。

网友:
小板凳,学习了

网友:
纹波陷波器

网友F:
有人用过吗?实际效果如何?

1,差模变共模???
2,运放的增益带宽???能补偿纹波这样的频率吗?

相当怀疑,有人试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人用过吗?实际效果如何?

1,差模变共模???

纹波的频率不会很高吧,毕竟不是开关电源.
纹波本来就是共模信号啊.都是对地的嘛.

网友:
同意25楼,这样的电路在搞音响的业余爱好者那里挺常见,从来没见过有人测试过负载调整率,线路调整率,纹波抑制比与只用7805的差异,所以我认为这个电路比7805好,只是基础理论很差的业余人士的一厢情愿。

网友:
高端接法

网友:
很久就见过,真的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不知实际性能如何?

网友:
我没有试验过,但经验和直觉与25楼一样:中低频7805已能很好应付,高频运放也没什么调整能力。

网友:
学习,不知道实际测试什么情况。

网友:
也是第一次见,不知道有这样使用过得没有

网友:
好神奇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很多年前还真蛋疼测试过,对动态性能没有任何提高,纯粹是基础知识为零的业余发烧友做的毫无意义的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网友:
能够看懂一点点

网友:
有见过。 比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G:
谁当小白鼠搞一下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当小白鼠搞一下测试啊

没有问题  我点板子做好了

网友:
目测是负反馈,就是不知实际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  我点板子做好了

这个电路能用绝对没问题,但是性能是否比不加运放只用78xx自己来稳压更好,太可疑了。Ripple Rejection vs Frequency的测试对你可能太难了,你可以测试下这两个动态参数,看看是不是真的比78xx好。

网友:
mark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
用了7805再用这种电路感觉并不会提高性能。7805如果是NPN管的话可能效果还会好点

网友:
好方法啊

网友:
N年前搞过:1:做横流源,2:做高滤波器。

网友:
大手真多  mark下 等待高手验证结果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接法,学习

网友:
在别处也见过,但不知道是专利技术。谢谢楼主。

网友:
在08年的做功放时候,用过也做过这个电路,只是感觉效果没那么明显。

网友(2014-04-12):
好高端啊

网友:
那个运放不还得接个负电源啊?那如果是单电源的设备这方法不是就不好使了?

网友:
为什么将纹波信号放大这个倍数

网友H:
基本思路的对的,对100HZ的低频纹波是有效的,但不用它,7805对低频纹波也很好了。
但由于NE5532的带宽,相移问题,高频性能就有问题了。用这个电路中的NE5532是要双电源的,用一般的LM358的话,还不如不用还要好点。
这种电路用在音响电路上,没有问题,但估计与直接用7805没有差别,就是希望有电工或金耳朵认为用了这个的音响设备是高端的,说了直观点,就是忽悠这些SB的,让它们多掏点钱。

网友(2014-06-02):
可以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看效果。

网友:
标记,7805,电源波纹的有源滤波

网友:
LM317 见过 7805 还没见过 原理大体一样吧

网友:
标记并学习了

网友:
对抑制高频噪声,有待验证

网友:
个人推测这个电路从原理上讲效果应该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本思路的对的,对100HZ的低频纹波是有效的,但不用它,7805对低频纹波也很好了。
但由于NE5532的带宽,相 ...

评价给力!虽然我对这个电路的效果并不是完全否定,但正如您所说的一样,是否真能听出与直接7805的区别,我实在表示怀疑。
很多音响发烧友,都是意识流,天天讨论用的电容是什么什么的军品,电阻是什么什么的高端货,CD播放机上面压一块厚钢化玻璃能改变音质一类的说法层出不穷。但很多人连负反馈和饱和削波失真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讨论元件有意义吗

网友:
标记一下,电脑上细看。

网友:
伺服电源,HiFi音频系统中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是90年代初的HIFI电源电路架构之一......

网友:
强大,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 这是90年代初的HIFI电源电路架构之一......

网友:
有源滤波电路,这个是典型的反馈型滤波,有稳定性的问题,弄不好可能会震荡
还有前馈式,开环的那种,稳定性好,但是插损比不上反馈式的。

应用在开关电源上滤除纹波效果还是很好的,之前在公司开发过一款20A的。

网友:
牛逼,学习了。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