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加光耦调压最低只能是75v

楼主(2013-05-12):
刚学习用可控硅加光耦调压,用单片机输出pwm调节,当占空比位零时负载两端仍然有75v电压。电路图如下

网友:
接灯泡后是75v的亮度吗?感觉直接用万用表测好像不准确,尤其是数字万用表

网友A:
用过零检测,电压可以从0-220之间任意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零检测,电压可以从0-220之间任意调。

不过零,也应该能关断啊

网友:
这是可控硅,不是三极管!你这种情况输出电压为220V都有可能,何况75V?
可控硅如何调压?本站搜索一下吧,大把的资料,告诉你一点,要和过零检测电路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零,也应该能关断啊

占空比为0,你能确定你那波形没有瞬间高电平输出?
把1K电阻拆掉,这样你看看输出是否关断

网友:
另外39欧电阻,103电容和负载形成一个回路,负载的电压永远也不会到0V,如果负载阻抗比较大的话,可控硅关断后也有可能会有7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