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HZ以下的便宜的波形发生器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3-05-12):
请问100HZ以下的便宜的波形发生器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专用芯片不知道
可以用单片机的PWM搞,成本很低

楼主:
正弦波用PWM搞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弦波用PWM搞行不?

可以,用模拟滤波可以得到正弦波

话说PWM有一个缺点,启动的第一个波形不太理想,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