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7K左右的雕刻机

楼主(2013-05-12):
03机太难等,02机又是PVC的,想在03机前先买台练手,求推荐一款7K左右能够干动铝和铜的雕刻机。另外淘宝上那些成品雕刻机能买吗?比如牛顿乐园、温州通卡之类的,基本买家都写的牛哄哄的,也有不少骂的,有用过的兄弟上来给个购买意见

网友:
7K 很难搞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正准备自己买个铸铁架自己造,按你说的能干铁,干铝的。。

网上铸铁架2500加上物流有差不多2800
20方导轨要 六根,,每米基本都二百多。。
滑块12个,每个差不多100.。
再加滚珠丝杠 三根,这都又两三千
57步进电机用二手要连运费60一个
主轴电机一个加变频器又一千多,
控制卡和步进驱动大概500左右吧
7000基本够材料费。。。
我铸铁架正在物流路上了。。哈哈。。

网友:
我也买了那家的铸铁件,尺寸上有一些干涉导致行程不够36*36。
主轴变频器买好点的,低速下仍然有足够的扭矩。我买的是3000元的主轴 1000元变频器。
使用切削油铣模具,加工出100套小模具就能回收成本

网友A:
羡慕你们啊 要不是今年有任务在身上 真打算造一台 并且主轴是自己造出来的可换刀的水冷电主轴 带中心出水 HSK-A型刀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你们啊 要不是今年有任务在身上 真打算造一台 并且主轴是自己造出来的可换刀的水冷电主轴 带中心出 ...

z自动换刀? 关注

网友:
那些吹的牛哄哄的,到处盗用别人的雕刻作品图片。没自己机器细节图片的。基本不可靠。

网友:
楼主,我有一台阿莫01款的6500转让,要不要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570074

网友:
内部结构大概就这样 编码器部分暂时没找到合适的 找淘宝上一个做码盘的 我说外径50的码盘让他做2500线他都做不了 就暂时放弃  轴承定死了 前面是两个7006 后面一个用61902 这个主轴是根据德国的主轴结构来设计的 打刀部分很独特 基本上对轴承的受力很小 传统的打刀缸大部分力都作用在轴承上 时间久了对轴承是个问题

网友:
主轴外径是80 从主轴端面到主轴打刀缸后端盖部分长度为310mm左右 主轴功率 设计为1.5KW  水冷循环 冷却水通道为同时冷却定子和轴承 这是一路 还有另一路是主轴中心出水的水路 这个刀具看了没有多少买的 但是可以自己DIY  用线割的打孔机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