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网上购买的二手编码器500线的不知道它的线是怎么定...

楼主(2013-05-13):
一共5根线    有用过的那  样子像的麻烦也说说

网友A:
500线的编码器应该很贵吧,,编码器实际用到的就1根线,,不过正负别接反,,会烧掉的

网友B:
500线是分辨率

一般是:vcc gnd A相 B相 Z信号 5根线

网友C:
电源正负,正交AB相,还有一个Z信号,看编码器是NPN或PNP,500线属于很普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线的编码器应该很贵吧,,编码器实际用到的就1根线,,不过正负别接反,,会烧掉的 ...

二手不是很贵  全新的就贵了  不知道那个试正那个是负    怕烧不敢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线是分辨率

一般是:vcc gnd A相 B相 Z信号 5根线

区分不了  有哪些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正负,正交AB相,还有一个Z信号,看编码器是NPN或PNP,500线属于很普通的了 ...

你有用过和这个长一样的吗

网友D:
折开外壳一看就知道哪是VCC,GND了,其它3个好测,用带频率测量的万用表,以恒速转动,测出频率最慢的那个是Z相,其它2个是AB相,

网友:
找个别的看看  线缆颜色定义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开外壳一看就知道哪是VCC,GND了,其它3个好测,用带频率测量的万用表,以恒速转动,测出频率最慢的那个是 ...

已经找到管脚定义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