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仿真,冒眼看结果是对的,发啥 收啥,但是跑到板子...

楼主(2013-05-13):
波特率选择的是 9600

仿真的结果,貌似是对的,,但是跑到板子里就,不对了

自发自收时,单字节没有问题

超过1个字节,, 就第一个字节对,其他都错了....

网友:
你收要8或16倍时钟才行呀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都没看见rxdclk……
但我总觉得没有8倍时钟是连第一个字节也收不到的。。
总之楼主先把rxdclk加上再说吧

网友A:
rxdclk肯定好txdclk是一样的

仿真对跑到板子上不对,肯定是仿真的(条件,时间等)不对
(这程序就是我写的,现在已经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dclk肯定好txdclk是一样的

仿真对跑到板子上不对,肯定是仿真的(条件,时间等)不对

收发时钟分开了?

高波特率时,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