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C电池及封装

楼主(2013-05-13):
各位,哪位有使用过小型的RTC电池,需要尽可能的小型,市面上使用的2032太大了,请用过的给出名称和封装类型,谢谢!

网友A:
1220比较小。

至于封装,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网友B:
有立式的。省空间。我给你封装你敢用么?嘿嘿。。要以您买到的实物,或者手册为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立式的。省空间。我给你封装你敢用么?嘿嘿。。要以您买到的实物,或者手册为准啊。 ...

呵呵,关键是要知道型号,我自己才能去画封装啊,请给出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20比较小。

至于封装,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我听说有0505B的,但在淘宝上没找到,不知道是不是有的?

楼主:
仔细的找了找,再查询了一些资料,估计它不是电池,而是超级电容!

网友C:
拆开 公司内所有电脑机箱,看看主板上用的是神马,神马就最便宜,封装卡尺量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 公司内所有电脑机箱,看看主板上用的是神马,神马就最便宜,封装卡尺量一下即可 ...

那些是普通的RTC电池,尺寸太大了,不能在项目中使用!

网友:
市面上的纽扣电池基本上不能用在工业现场!温度性能不够!

网友D:
MS621.淘宝就搜的到,比较小。CR1220或ML1220或LIR1220,尺寸比MS621大很多,直径是12mm,厚度是2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621.淘宝就搜的到,比较小。CR1220或ML1220或LIR1220,尺寸比MS621大很多,直径是12mm,厚度是2 ...

谢谢,我手上已经从淘宝上买了MS621电池了,1220太大,暂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