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电源

楼主(2013-05-13):
分享一个平时做的移动电源板,因为当时就是做着玩的,所以设计可能不是很完善,程序也没有彻底编写完,仅仅能用而已;
大概参数:
1、效率:
           (1)输入:3.966V    输出:1.00A    效率:87.16%   纹波:约32mV;
           (2)输入:3.202V    输出:1.00A    效率:85.28%   纹波:约40mV;
           (3)输入:3.912V    输出:1.50A    效率:85.07%   纹波:约40mV;
           (4)输入:4.060V    输出:2.00A    效率:83.00%   纹波:约50mV;
2、保护:
           (1)过充保护电压:4.30V;
           (2)过放保护电压:2.50V;
           (3)过流保护触发电流:3.0A;
           (4)放电截止电压:3.25V(程序控制);
3、充电:
           (1)最大充电电流:约800mA;
           (2)浮充电压:4.20V;
焊接时需要先焊接mini-USB,在焊接大USB;

网友:
顶楼主,最近也想做

网友A:
学习了,我都不知道这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都不知道这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呢,呵呵

先找个现成的例子自己改改,就挺好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顶顶顶顶

网友:
马克一下,感想分享!

网友B:
lz有剩余板子吗?买个自己调一下

网友C:
待机电流很大,电池电压3.5V的时候(3.5-2.5)/220都有4.545mA呢,220Ω那个电阻可以大点,电流>1mA+Iadc就好呀,而且还可以参考431的A端用一三极管或者MOS管,不检测不导通,电流可以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剩余板子吗?买个自己调一下

抱歉,已经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很大,电池电压3.5V的时候(3.5-2.5)/220都有4.545mA呢,220Ω那个电阻可以大点,电流>1mA+Iadc就 ...

嗯,有道理,这样开机U口没输出时电流确实能小很多。

网友:
帮忙 顶一个

网友:
也正在做一个玩玩,呵呵呵,参考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