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1602液晶显示(51单片机)

楼主(2013-05-13):
昨天在网上看到了用4线操作1602,我就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程序:

网友:
好像很不错,试试

网友:
没错,可以的。最早我是在Xilinx的开发板上看到的

网友A:
你这个实际还是  7线,,,+2线电源地

如果 撸主 看到  cowboy 的2线(2个io+2个电源地)+ 甚至  ”无线“  or “人肉” 驱动,,,还不 震 精 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实际还是  7线,,,+2线电源地

如果 撸主 看到  cowboy 的2线(2个io+2个电源地){:tit ...

四根数据线。有两根线控制的吗?共享出来学习一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根数据线。有两根线控制的吗?共享出来学习一下呗!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19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1955-1-1.html

看了,好牛啊!

示范程序很简单,不用多注释应该都能看懂。作为演示用途,其中有些长时间延时没有没有使用定时器,在多任务系统中当然要用定时中断来代替了。

//         Drive a LCD1602 with 2 wire
//===================================================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0-10-3 19:30:02
// Target : M16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Set_E PORTB|=2
#define Clr_E PORTB&=~2
#define Set_D PORTB|=1
#define Clr_D PORTB&=~1
#define Set_xy(y,x) Send(0,(y<<6)|(x&15)|0x80)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DDRB  = 0x03;
  MCUCR = 0x00;
  GICR  = 0x00;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RS,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2; i > 0; i--)
  {
    if (dat & 0x80) Set_D; else Clr_D;
    Delay(10608);//14520us
    if (RS) Set_E;
    if (dat & 0x40) Set_D; else Clr_D;
    Delay(462);  //660us
    if (dat & 0x20) Set_D; else Clr_D;
    Delay(18);   //30us
    Set_E;
    if (dat & 0x10) Set_D; else Clr_D;
    _NOP();      //0.5us < t < 1.36us
    Clr_E;
    dat <<= 4;
  }
}

//===================================================
void init_1602(void)
{
  unsigned char i = 3;
  Clr_D;
  Clr_E;
  Delay(10608);
  do{
    Clr_D;
    Delay(462);
    Set_D;
    Set_E;
    Delay(18);
    if (i == 0) Clr_D;
    _NOP();_NOP();_NOP();
    Clr_E;
    }while(i--);
  Send(0,0x28);
  Send(0,0x01);
  Send(0,0x0f);
}

//===================================================
void Send_S(unsigned char *p)
{
  while(*p) Send(1,*p++);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_devices();
  init_1602();

  Set_xy(0,2);
  Send_S("Hello world!");
  Set_xy(1,3);
  Send_S("I'm COWBOY.");
  for (i=0;i<255;i++) Delay(10000);

  Send(0,0x01);
  Set_xy(0,3);
  Send_S("Welcome to");
  Set_xy(1,1);
  Send_S("www.ourdev.cn");
  while(1);
}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还可以这样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还可以这样用哦

还有  人肉 驱动,,去搜索  cowboy  的帖子吧

网友:
呵           本坛前辈   都研究过             还有2线的

网友D:
很赞LZ的编程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赞LZ的编程风格!!

谢谢,有本《高质量程序设计指南——C++/C语言》讲的不错!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50557&uk=540516030

网友:
这个是1602的串行模式吧!

网友:
这节省了好多的引脚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