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 ! ! 被atmega88P整的寝食难安呀,连不上ISP

楼主(2013-05-13):
之前用的ATMEGA88pa好好的,心想这atmega88p和pa没什么区别,于是乎就把atmega88p焊上试试,结果,死活连不上ISP,不知道是不是表明芯片有问题

网友A:
是全新芯片吗?焊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新芯片吗?焊接没问题吧?

刚买的,应该是全新,焊接没问题,两种芯片使用上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B:
工艺上有区别。去掉reset脚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有区别,特征字不一样。

网友C:
你用什么工具连的?

网友A:
这两个型号的芯片完全可以互换的,下载设置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型号的芯片完全可以互换的,下载设置都是一样的。

我也这么认为,唉,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工具连的?

AVRISP兼容STK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上有区别。去掉reset脚的电容试试看

依旧连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旧连不上

你的货是taobao买的?还是官方渠道出来的?

网友D:
no ..you say ..啊,上图

网友:
呃……………… 先确保货源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货是taobao买的?还是官方渠道出来的?

淘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o ..you say ..啊,上图

网友E:
去掉C4
修改ID,48/88 A后缀跟P是不同的。

网友F:
上你ISP时钟的图片,不会是上M的时钟吧,如果是,改到125K再来试试。

网友G:
LZ可以考虑直接JTAG读IDCODE试试。一般JTAG逻辑独立于内核,只要片子是好的,JTAG就能读IDCODE。

网友:
应该是I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C4
修改ID,48/88 A后缀跟P是不同的。

试过了还是不行,

我就是直接读它的ID,就是读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你ISP时钟的图片,不会是上M的时钟吧,如果是,改到125K再来试试。

ISP始终是

修改试过,没用,现如今换上一片pa就是好的,郁闷,真心觉得是片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可以考虑直接JTAG读IDCODE试试。一般JTAG逻辑独立于内核,只要片子是好的,JTAG就能读IDCODE。 ...

这个片子不支持JTAG,

楼主:
还是很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ISP始终是

修改试过,没用,现如今换上一片pa就是好的,郁闷,真心觉得是片子有问题 ...

在实际使用中,AVR有极少数量片子内部会被无缘无故锁定,用高压编程器擦出后可以恢复。
你先换上的片子可能是被错误锁定了。

网友:
上有源晶振。

淘宝上翻新的AVR比新的还要新,字都是重新印的。
和一个卖家还是坛子里的用100片直插的换100片贴片的M48。
全部都要用有源晶振重新改过熔丝后才能ISP。100片差不多有2-3片是坏的,还有几片电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ISP始终是

修改试过,没用,现如今换上一片pa就是好的,郁闷,真心觉得是片子有问题 ...

460K新片子肯定连不上的,ISP时钟要小于系统时钟的1/4,,系统默认是8M  8分频,即就是1M,,1/4是250K或者以下才行。。。。

楼主:
ISP时钟试过<250K的,还是不行,手头上没有有源晶振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ISP时钟试过

搞什么有源晶振,直接用MCU写个程序,让它输出XXK的PWM波形就可以了,你不是还mega88吗,用CTC模式产生方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什么有源晶振,直接用MCU写个程序,让它输出XXK的PWM波形就可以了,你不是还mega88吗,用CTC模式产生方 ...

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M的方波也试过了,没有啊!方波接PB6,PB7无连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M的方波也试过了,没有啊!方波接PB6,PB7无连接

前面一再跟你强调了,要小于系统时钟的1/4,1M肯定不行啊,你现在是新片子,系统是8M 8分频,也就是系统时钟也才1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一再跟你强调了,要小于系统时钟的1/4,1M肯定不行啊,你现在是新片子,系统是8M 8分频,也就是系统 ...

1M不是ISP的时钟,ISP的时钟是115K,信号源的方波信号加在单片机上的

楼主:
估计是片子的问题,莫元给wzyllgx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