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求救

楼主(2013-05-13):
怎样实现128usart自己发送数据自己接收数据         求指点

网友A:
硬件上 tx和rx短接上行不?

网友B:
TXD,RXD短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D,RXD短接就好了...

只短接就行啦吗,能不能再详细点。小弟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 tx和rx短接上行不?

不知道呢   才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   才问的

硬件上是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能给点程序方面的帮助吗

网友:
void putchar(uchar c) //串口0发送字符
{
while(!(UCSR0A&(1<< UDRE0))); //while(!(UCSR0A&32));
UDR0=c;
}
串口0接收字符:
uchar getchar(void) //串口0接收字符
{
while(!(UCSR0A&(1<< RXC0)));
return UDR0;
}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0初始化
{
UCSR0B=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0B00000000; //Bit1为1则倍速发送 U2X=0
UCSR0C=0x06; //B00000110 //奇偶模式无,八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
UBRR0L=103; //B00011001波特率:9600 Bps
UBRR0H=0x00; //误差率:0.156%
UCSR0B=0x98;
}

你要问我哪来的代码我回告诉你是百度的,,,本来只是想看一下RX,TX短接收发冲突不冲突的,想了一想大不了开中断,反正AVR中断木有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