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引脚用作(inou)双向端口通信时大家都是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13):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当然也是借鉴别人的!

设置一个方向寄存器如:

reg isOut;   //  如果isOut=1'b1的话那么IO口就起输出的作用,否则就是输入用途

reg rData;

assign = isOut? rData :1'bz;  //  做输入时FPGA的IO内部为设置为高阻,不知是否对呢?

大侠们多多发言哦!

网友A:
摘自Xilinx模板文件

   IOBUF #(
      .DRIVE(12), // Specify the output drive strength
      .IBUF_LOW_PWR("TRUE"),  // Low Power - "TRUE", High Performance = "FALSE"
      .IOSTANDARD("DEFAULT"), // Specify the I/O standard
      .SLEW("SLOW") // Specify the output slew rate
   ) IOBUF_inst (
      .O(O),     // Buffer output
      .IO(IO),   // Buffer inout por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I),     // Buffer input
      .T(T)      // 3-state enable input, high=input, low=outp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摘自Xilinx模板文件

   IOBUF #(

有没有具体的HDL代码呢?多谢!

网友:
ioport <= output when (tir_state = '0') else 'Z';
input <= io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