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解决红外接收头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用红外接收头,有干扰,见帖子www.amobbs.com/thread-5534022-1-1.html,悬赏10莫元求解决

做了个实验板,上面有几只红外接收头,可以发出38K脉冲信号,红外接收头和脉冲信号等电路用隔离电源隔离,现在出现这么个问题:38K信号源通过一根不到一米的双绞线接红外发光二极管,若产生38K信号,即使红外发光二极管不对着接收头,接收头仍然会大约有10%以上的概率产生反应,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角反射干扰。  要在终端加入吸收 能量的  电阻。也就是 在 红外二极管2个引脚上并联一个120 欧姆左右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
还是加红外滤光片吧  效果刚刚的

网友:
接收头供电需加RC低通滤波,避免38K信号经VCC传入接收头引起误动作

网友:
在接收头的电源上并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
38K脉冲信号只是载波,要调制数据信号,接收端解调,根据数据执行动作。

网友:
发射管加大限流电阻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1米开外,有38K的发光源,一般是会被接收头接收到的,只要在程序里设置下发送的时候不要接收就好了。

网友:
红外线在开旷的空间没地方反射,在房间或有限空间可以通过房间墙面反射。
试试限制发射及接收管的接触面积。

楼主:
我的板子上38K信号由5V 电源接1K电阻,用三极管控制开关,红外发光二极管保证接收头反应的距离不大于20厘米,发光二极管放在七八十厘米以外的抽屉里,接收头偶尔有反应,接收头电源通过10欧姆电阻连接5V,并接100uF电解,照旧,

网友:
红外滤波片

网友:
很简单的啊你要加入调制信号啊。就是你要自己定义的信号,

光靠这38K的频率不行,就像遥控器一样每个按键都有相应的解码道理是一样的。

你可以找几个不同的遥控器对这你的接收端按,都会有反应的,这让的干扰你解决不了。需要调制信号,就和6楼说的一样的

网友:
似乎是反射/散射干扰,可以减小红外发光管功率和适当降低接受灵敏度改善之。

2楼方法可以降低灵敏度,调整偏置电阻也可以
发射管增加负载电阻可降低发射功率

两方面结合调整,应该能基本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我把发光二极管短路,红外接收头仍然有反应,我的程序是单片机发出38K脉冲信号,在第二十个脉冲时采样,采样结果锁存,显示半秒钟,结果很明显

网友:
软件抗干扰!!!!凡是规定秒内走到哪一步不符合的就重新读数据。这绝对可行

网友:
环境红外光干扰了,放在强光环境发生几率更高,用红外滤光镜有点效果,但是不能避免,用软件抗,效果应该好点,一定时间内中断了就放弃已接收的数据。

网友:
把双绞线换成屏蔽线试试。

网友:
1,电源增加RC滤波电路
2,增加红外滤光片
3,增加屏蔽线,对电源进行屏蔽(看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发光二极管短路,红外接收头仍然有反应,我的程序是单片机发出38K脉冲信号,在第二十个脉冲时采样,采 ...

>我把发光二极管短路,红外接收头仍然有反应....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環境光的干擾了. 你房裡用日光燈管嗎? 那可是50Hz的閃爍呢, 關掉它.
接收端的濾波器必需是高通的, 最好當然用帶通.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环境光干扰,可能是节能灯或LED灯等。

还可以在接收管上加一个定向遮罩进行试验,使得入射杂散光源尽可能少,另外适当降低接收灵敏度配合滤波应该能大大改善

网友:
没看红外接收头前面都有一个红色的滤镜

网友(2016-12-23):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了,分析了下原因
1.要按照datasheet要求 在接收头电源加RC低通电路
2.发射头的的信号就是通过电源串扰给接收头的,所以你把发射头短路了,接收头还会有。
3.建议把发射头和接收头电源进行隔离,通过0R电阻把两个地隔开。
4.同样的,我做过实验用电源单独给接收头供电,接收头的信号就是正常的,遮挡就收不到信号,不遮挡就能收到信号。所以原因就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我完全没看到楼主的接收端是用什么chip ?
是MCU 写的收红外线?
我之前有这个问题,因收38K 是程序写出来的
就用软件虑掉不正确的38K IR 信号
解决这问题

网友:
漫反射把,做个导光的东西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