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830 usb问题

楼主(2013-05-13):
在做LPC1830的USB0时,初始化时钟和配置完寄存器 USB 的D+脚始终无法上拉。导致PC机认不到USB插入。有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网友:
D+的上拉電阻是使用外部元件還是寄存器控制內部電阻?

楼主:
解决了。一个IC焊反了。导致D+一直拉不高。LPC1830的是内部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