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的遥控器上看到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05-13):
这个是人家的遥控器上看到的,是贴片元件。猜测是接收用的。有人见过这种元件么?请问是什么元件?

楼主:
确定是接收二极管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封装,哪里有卖?

网友A:
你确定不是硅光电池么?记得小时个硅光电池很便宜,现在怎么成天价了?尤其是紫外线的。

Ps 刚又搜了一下,普通型号的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B:
硅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光电池

请问这 硅光电池 能产生多大的电流哦?
一般,是给电池充电用? 给扫扫盲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硅光电池

请问这 硅光电池 能产生多大的电流哦?
一般,是给电池充电用? 给扫扫盲呗?

网友:
应该是当接收管来用的,或检测环境光,有这么高级吗?

网友:
话说这种设计我也帮客户搞过一个,通过软件连接到发射管上,可以调整发射角度的,也装了接收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 硅光电池 能产生多大的电流哦?
一般,是给电池充电用? 给扫扫盲呗? ...

是检测用的。不是发电的。受光照后产生微安级别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检测用的。不是发电的。受光照后产生微安级别的电流。

哦。谢谢!
想偏了。
以为是给红外遥控器供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硅光电池么?记得小时个硅光电池很便宜,现在怎么成天价了?尤其是紫外线的。

Ps 刚又搜了一下 ...

果然是硅光电池,硅光电池是一种能将光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半导体器件。它实质上是一个大面积的半导体PN结。
由于以前没见过,根据表面看的结构和接受二极管本质一致,所以,就猜测是接受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