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IBM x40 win7下安装显卡驱动方法

楼主(2013-05-13):
最近在x40上装了个精简版win7,找了好久才找到的显卡驱动安装方法
原帖地址:
http://www.groundstate.net/855GMWin7.html

网友A:
支持一下!
这机器,装win7是不是有点儿慢?
win8好一些吧?

网友B:
这个驱动应该是不支持AERO效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这机器,装win7是不是有点儿慢?
win8好一些吧?

装的精简版win7,速度和xp差不多,内存占了270M左右,win8没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应该是不支持AERO效果的吧

嗯,不支持AERO效果

网友:
Win8反而会比Win7跑的流畅,不会比XP的慢

网友:
自己的X61装win7跑起来杠杠的。不知道装win8怎么样,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的精简版win7,速度和xp差不多,内存占了270M左右,win8没装过

硬件配置如果像我这样比较低时,win8 感觉比win7 快一些。

网友:
都是大神啊,古老的本子又青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