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加致冷剂,加气变成加液了,求补救方法!

楼主(2013-05-13):
我们单位请人修空调的加氟不容易,主要是师傅进不来。所以自己从网上买了R22,打算自己加,总觉得不难。看了两遍教程自己就开始干了。

加完了才想起来,我从粗管,也就是低压管,也叫回气管加的,应该是加气的,也就是R22的罐子不倒置加,但是我是倒着罐子加的,加的是液,也就是从低压管我加了R22的液体,压力今天中午30度,加到了0.5MP,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后果,要如何补救?

网友A:
压强不够了,可能会有水漏出来

网友B:
楼主要学乖点啊。我就是吃了无数次亏之后,醒悟了,再也不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公家的事情,自然让管事的去管呗。作为职员的话,职务之外,可干可不干的,一律不干。
这跟德行,操守无关,大环境如此,多干事导致干错事的,往往还不如那种不干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强不够了,可能会有水漏出来

看不懂,怎么个压强不够了?

网友:
师傅进不来应该单位不差钱,坏了就换,还自己加氟,练手吗?看来上班没啥事干,养养花弄弄草勾搭勾搭前台小妹妹不是更好

网友:
小心炸了

网友:
上次空调师傅给我的空调也是倒着罐子装的,它说一般是不倒置加,应我单位的空调都是他修的,所以优待我了.不过后来加多了又放了半天气.

网友:
是倒着加的,我都自己加了好几次了。

楼主:
我也记得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师傅是倒着加的。看样子,空调加“雪种”,光靠看压力表不靠谱。

网友:
粗管是接压缩机进口,整机压力最低的地方,接那里没错。
是要倒着加液,进去了就气化了。
如果雪种罐里压力(饱和蒸气压)够高,气体也能进入管道里。
最好就是压力电流(铭牌上有)一起判断加够了没有。
变频机比定频机压力高。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xMTYxMDIw/v.swf

网友(2013-07-10):
楼上的视频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书上告诉我的方法是给钢瓶称重

网友:
汽车空调加制冷剂就是从低压管加, 高压管危险, 没事不要动. 加液很正常, 通常是制冷剂和润滑剂的混合液. 另外你确定是R22么?俺以前加的是R134a.

网友:
加多了可以放出来。慢慢松开阀门,慢慢放气,倒着加也行啊 ,到里面就变成气体了吧,我公司加气都是把罐子放在秤上加,变频的一般加800g,也就是压机内一共800g,当然了 我们是做实验,不知道真正空调里需要加多少。

网友:
制冷剂有没有毒啊?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网友:
多干事导致干错事的,往往还不如那种不干事的。

网友:
氟R22在有压力的状态下呈现的是液态,只要氟没问题LZ不必担心

网友:
空调加致冷剂,应当都倒着加的,加气气里有杂质,加液体进去就气化了,干净。一般最好放完空调里的气,照空调标签上重量称重加。这样最放心。

网友(2013-11-19):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学乖点啊。我就是吃了无数次亏之后,醒悟了,再也不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公家的事情,自然让 ...

是这意思 哇哈哈哈

网友(2013-12-19):
你確定是r22嗎?汽車空調多數是r134a,加錯了放光重新抽真空吧,可以用r12直接代替。

网友C(2014-08-27):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学乖点啊。我就是吃了无数次亏之后,醒悟了,再也不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公家的事情,自然让 ...

有道理,记得以前有个管后勤的领导拿了个电饭锅让开发部的人帮忙看看 ,,,结果一个刚毕业的自告奋勇,摆弄了两天,最后弄完后居然漏电,,,,
被领导骂的,,,没电到人就算了,要是电死人了,这就问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记得以前有个管后勤的领导拿了个电饭锅让开发部的人帮忙看看 ,,,结果一个刚毕业的自告奋勇, ...

刚毕业的没有被磨练出来,不知道人生险恶

网友(2015-12-14):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