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M1270直接替换EPM570可以吗?

楼主(2013-05-13):
画了块EPM570的板子,买器件时发现没有了只有EPM1270,它们的封装一样都是TQFP144,请问各位,直接用EPM1270替换EPM570可以吗?

网友A:
怎么可能没有!后者不是更贵啊!

网友:
貌似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直接换,没有问题。它们的封装一样都是TQFP144,管脚定义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没有!后者不是更贵啊!

后者比前者便宜,我在好多地方看到都是这样的,很奇怪,可能是EPM570货相对当些

EPM570单片32元左右,EPM1270可能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者比前者便宜,我在好多地方看到都是这样的,很奇怪,可能是EPM570货相对当些

EPM570单片32元左右,EP ...

如果是真的,那想都不要想,改版也要用后者!便宜还资源多!我觉得你那个价格肯定不是实价!

网友: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2013-09-02):
我来晚了,5月份的时候570确实比较缺货,还搞涨价,用他来做16路光端机的朋友还改了软件用了lattice的LCMXO640C-3TN144C

网友:
据我所知,可以替换。

楼主:
嗯,经实验验证是可以直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