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问题

楼主(2013-05-13):
module fp(clk,rst_n,fp1,fp2,fp3,fp4);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fp1;
reg[7:0]cnt;//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8'd0;
else if(cnt<=8'd3) cnt<=cnt+1'b1;
else cnt<=8'd0;
assign fp1=(cnt<8'd2)?1'b1:1'b0;
endmodule
这个仿真波形不对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啊(想做一个四分频的)
芯片是  epm240t100c5

楼主:
芯片是  epm240t100c5

网友:
module fp(clk,rst_n,fp1,fp2,fp3,fp4);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fp1;
reg[7:0]cnt;//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8'd0;
else if(cnt<=8'd3) cnt<=cnt+1'b1;//改成else if(cnt<8'd3) cnt<=cnt+1'd1;
else cnt<=8'd0;
assign fp1=(cnt<8'd2)?1'b1:1'b0;//改成assign fp1=(cnt<8'd1)?1'b1:1'b0;
endmodule

这样应该是cnt数0、1、2、3,当cnt=0的时候输出'1',cnt=1、2、3时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