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串口, 分支控制 请教 谢谢

楼主(2013-05-13):
这个程序我是在人人网的一个讨论组中下的,作者是郑剑(还是姓吴还是孙的)
据其原帖描述,误码率0.1% 感觉还可以,于是就下来
编译没有问题,功能就是“自发自收”,但是跑到板子里,问题就来了
1 自发自收单个字节(16进制,以下相同),没有问题,但是用示波器观看波形(当时还不会modelsim),看到了现象是,波形中,一个字节数据中的停止位是错的,于是修改了代码

2 自发自收,多个数据时,除了第一个字节,后面数据都是错误的... 看波形,一个字节数据宽应该是(1.04ms),但是实际波形明显多出了 2个Bits的时间宽度...;;修改了原程序中的收、发 数据位个数后,自发自收正常,出错概率很低...基本没有可以说 呵呵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也不知道如何在这个程序上修改了(下面的代码是我修改后的,在我板子上正常的)
功能需求
PC发送数据包格式如下:
bootcode len cmd para checksum

比如发送
40 03 02 01 BB
该命令包的命令码就是:02 ,参数:01
当FPGA 收到命名包,并解析命令包,
当命令码为:02时 , 且参数为:01;调用 音乐播放模块,并播放音乐..

再发送: 40 03 02 02 BA 是
当FPGA 收到命名包,并解析命令包,
当命令码为:02时 , 且参数为:02;停止播放音乐..

请问如何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呢? 谢谢
module my_uart_top(clk,rst_n,rs232_rx,rs232_tx);

input clk; // 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s232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wire bps_start1,bps_start2;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wire clk_bps1,clk_bps2;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wire[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wire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speed_select      speed_rx( .clk(clk), //波特率选择模块,接收和发送模块复用,不支持全双工通信
                                        .rst_n(rst_n),
                                        .bps_start(bps_start1),
                                        .clk_bps(clk_bps1)
                                        );

my_uart_rx        my_uart_rx(       .clk(clk), //接收数据模块
                                        .rst_n(rst_n),
                                        .rs232_rx(rs232_rx),
                                        .clk_bps(clk_bps1),
                                        .bps_start(bps_start1),
                                        .rx_data(rx_data),
                                        .rx_int(rx_int)
                                        );

speed_select      speed_tx( .clk(clk), //波特率选择模块,接收和发送模块复用,不支持全双工通信
                                        .rst_n(rst_n),
                                        .bps_start(bps_start2),
                                        .clk_bps(clk_bps2)
                                        );
my_uart_tx        my_uart_tx(       .clk(clk), //发送数据模块
                                        .rst_n(rst_n),
                                        .clk_bps(clk_bps2),
                                        .rx_data(rx_data),
                                        .rx_int(rx_int),
                                        .rs232_tx(rs232_tx),
                                        .bps_start(bps_start2)
                                        );

endmodule
module my_uart_rx(clk,rst_n,rs232_rx,clk_bps,bps_start,rx_data,rx_int);

input clk; // 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s232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out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reg rs232_rx0,rs232_rx1,rs232_rx2; //接收数据寄存器,滤波用
wire neg_rs232_rx;   //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降沿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s232_rx0 <= 1'b1;
            rs232_rx1 <= 1'b1;
            rs232_rx2 <= 1'b1;
        end
     else begin
            rs232_rx0 <= rs232_rx;
            rs232_rx1 <= rs232_rx0;
            rs232_rx2 <= rs232_rx1;
        end
end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2 & ~rs232_rx1; //接收到下降沿后neg_rs232_rx置高一个时钟周期  ??

//----------------------------------------------------------------
reg bps_start_r;
reg[3:0]   num;   //移位次数
reg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0;
            rx_int <= 1'b0;
        end
     else if(neg_rs232_rx) begin
            bps_start_r <= 1'b1; //启动接收数据
           rx_int <= 1'b1;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使能
            end
     else if(num==4'd10) begin                      //??
            bps_start_r <= 1'b0; //数据接收完毕
            rx_int <= 1'b0;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关闭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7:0] rx_data_r;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

reg[7:0]   rx_temp_data; //当前接收数据寄存器
reg rx_data_shift;   //数据移位标志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data_shift <= 1'b0;
            rx_temp_data <= 8'd0;
            num <= 4'd0;
            rx_data_r <= 8'd0;
        end
     else if(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处理
        if(clk_bps) begin //读取并保存数据,接收数据为一个起始位,8bit数据,一个结束位
              rx_data_shift <= 1'b1;
               num <= num+1'b1;
               if(num<=4'd8) rx_temp_data[7] <= rs232_rx;    //锁存9bit(1bit起始位,8bit数据)   ??如何配置rs232_rx
            end
        else if(rx_data_shift) begin    //数据移位处理
              rx_data_shift <= 1'b0;
               if(num<=4'd8) rx_temp_data <= rx_temp_data >> 1'b1;  //移位8次,第1bit起始位移除,剩下8bit正好是接收数据
               else if(num==4'd10) begin
                      num <= 4'd0;  //接收到STOP位后结束,num清零
                      rx_data_r <= rx_temp_data;  //把数据锁存到数据寄存器rx_data中
                   end
            end
        end
end

assign rx_data = rx_data_r;
endmodule

module my_uart_tx(clk,rst_n,clk_bps,rx_data,rx_int,rs232_tx,bps_start);

input clk;    // 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in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
in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在次利用它的下降沿来启动发送数据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output bps_start; //接收或者要发送数据,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reg rx_int0,rx_int1,rx_int2;    //rx_int信号寄存器,捕捉下降沿滤波用
wire neg_rx_int;  // rx_int下降沿标志位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int0 <= 1'b0;
            rx_int1 <= 1'b0;
            rx_int2 <= 1'b0;
        end
     else begin
            rx_int0 <= rx_int;
            rx_int1 <= rx_int0;
            rx_int2 <= rx_int1;
        end
end

assign neg_rx_int =  ~rx_int1 & rx_int2;  //捕捉到下降沿后,neg_rx_int拉地保持一个主时钟周期??

//---------------------------------------------------------
reg[7:0] tx_data; //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
//---------------------------------------------------------
reg bps_start_r;
reg tx_en; //发送数据使能信号,高有效
reg[3:0] num;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0;
            tx_en <= 1'b0;
            tx_data <= 8'd0;
        end
     else if(neg_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完毕,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
            bps_start_r <= 1'b1;
            tx_data <= rx_data;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tx_en <= 1'b1;       //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
        end
     else if(num==4'd10) begin   //数据发送完成,复位
            bps_start_r <= 1'b0;
            tx_en <= 1'b0;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 rs232_tx_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num <= 4'd0;
            rs232_tx_r <= 1'b1;
        end
     else if(tx_en) begin
            if(clk_bps)   begin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rs232_tx_r <= 1'b0; //发送起始位
                      4'd1:  rs232_tx_r <= tx_data[0];   //发送bit0
                      4'd2:  rs232_tx_r <= tx_data[1];   //发送bit1
                      4'd3: rs232_tx_r <= tx_data[2]; //发送bit2
                      4'd4: rs232_tx_r <= tx_data[3]; //发送bit3
                      4'd5: rs232_tx_r <= tx_data[4]; //发送bit4
                      4'd6: rs232_tx_r <= tx_data[5]; //发送bit5
                      4'd7:  rs232_tx_r <= tx_data[6];   //发送bit6
                      4'd8: rs232_tx_r <= tx_data[7]; //发送bit7
                      4'd9: rs232_tx_r <= 1'b1;   //发送结束位
                       default: rs232_tx_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num==4'd10) num <= 4'd0;   //复位
        end
end

assign rs232_tx = rs232_tx_r;  //如何配置rs232_tx???

endmodule
module speed_select(clk,rst_n,bps_start,clk_bps);

input clk; // 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parameter   bps9600    = 5208,//5207,    //波特率为9600bps 这里使用FPGA主频计算11.06962Mhz,5207是50MHz主频计算值
               bps19200   = 2603,    //波特率为19200bps
               bps38400   = 1301,    //波特率为38400bps
               bps57600   = 867, //波特率为57600bps
               bps115200  = 433; //波特率为115200bps

parameter   bps9600_2   = 2604,//2603,
               bps19200_2  = 1301,
               bps38400_2  = 650,
               bps57600_2  = 433,
               bps115200_2 = 216;

reg[31:0] bps_para;  //分频计数最大值,以前是13位数据,但是总是有报警,所以我就给改成了32为数据,没有了多余的报警
reg[31:0] bps_para_2;    //分频计数的一半
/*`define   bps_para     5207   //因为这个uart_ctrl在always中会产生报警,所以使用伪指令的宏定义
`define   bps_para_2   2603*/   //这个宏定义的参数在使用的时候必须给参数前加一个`例如:`bps_para_2
reg[12:0] cnt;           //分频计数
reg clk_bps_r;           //波特率时钟寄存器

//----------------------------------------------------------
reg[2:0] uart_ctrl;  // uart波特率选择寄存器,怎样配置uart_ctr??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uart_ctrl <= 3'd0;   //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
        end
     else begin
            case (uart_ctrl)  //波特率设置
               3'd0:  begin
                      bps_para <= bps9600;
                      bps_para_2 <= bps9600_2;
                      end
               3'd1:  begin
                      bps_para <= bps19200;
                      bps_para_2 <= bps19200_2;
                      end
               3'd2:  begin
                      bps_para <= bps38400;
                      bps_para_2 <= bps38400_2;
                      end
               3'd3:  begin
                      bps_para <= bps57600;
                      bps_para_2 <= bps57600_2;
                      end
               3'd4:  begin
                      bps_para <= bps115200;
                      bps_para_2 <= bps115200_2;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13'd0;
     else if(cnt<bps_para && bps_start) cnt <= cnt+1'b1;  //波特率时钟计数启动
     else cnt <= 13'd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bps_r <= 1'b0;
     else if(cnt==bps_para_2 && bps_start) clk_bps_r <= 1'b1;    // clk_bps_r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else clk_bps_r <= 1'b0;

assign clk_bps = clk_bps_r;

endmodule

楼主:
播放音乐的模块如下所示:
module top(sp,

        led,
          clk,
        rst_n);

output                sp;

output  [2:0]   led;
input                clk;
input                rst_n; // synthesis attribute clock_buffer of rst_n is ibufg;

reg     [23:0]   clk_cnt;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
        clk_cnt <= 24'd0;
    else
        clk_cnt <= clk_cnt + 1'b1;

  wire  clk_6mhz = (clk_cnt[2]||(clk_cnt[1]&&clk_cnt[0]));                        //(clk_cnt[2]&&clk_cnt[1]);
  wire  clk_4hz  = (clk_cnt[22]&&clk_cnt[23]);

wire    [3:0]   high,med,low;

  assign    led[0] = |{high,med,low};
  assign    led[1] = |{high,med};
  assign    led[2] = |high;
song song_inst
    (
    .clk_6mhz   (clk_6mhz),
    .clk_4hz    (clk_4hz),
    .sp         ( sp    ),
    .high       ( high  ),
    .med        ( med   ),
    .low        ( low   )
    );

endmodule

网友:
我用VHDL写过相似功能的程序,增加以下模块:
1、uart_rx模块之后加一级fifo缓存,防止前后级工作频率不同出现错误(其实可以不加)
2、uart_ctrl模块做分支控制
设计状态机:state_IDLE, state_bootcode, state_len, state_cmd, state_para, state_checksum, state_startmusic, state_stopmusic(state_checksum之后的状态根据功能设置,一个功能写一个状态)
平时一直在state_IDLE状态里,接收到第一个字节进入state_bootcode,然后依次进入state_len, state_cmd, state_para。(如果理解的没错的话,cmd,checksum都应该是一个字节,也就是说接收到的len-2就是para字节数,所以在state_para里面要等接收到len-2个字节再跳转下一个状态)在state_para状态里,判断para是什么:
if para=X"01"
next_state<=state_startmusic;
elsif para=X"02"
next_state<=state_stopmusic;
else
next_state<=state_para;
这样子判断一下跳转到相应功能的状态里面。在state_startmusic, state_stopmusic这些功能状态里面通过信号线置1发出控制指令,在state_IDLE给这些信号线置回0。这样判断控制信号线的脉冲就能知道哪个功能被启动了。
在state_startmusic, state_stopmusic里,一个工作时钟周期之后就进入state_checksum,接收到checksum之后返回state_IDLE。
如果是要判断checksum正确才发出控制指令的话,可以将state_startmusic, state_stopmusic这些状态里面的信号线与checksumistrue这个信号线做与运算再输出就行了。

楼主:
这里有个问题 cmd 和para,也就是命令和参数
cmd 不单是 一个

para 参数同样也可能是多个参数

假如多个cmd 的话, 是不是,每个 cmd来了,都要有一个状态? 如02 是播放音乐,,还有03,04...等等的其他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