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N3052芯片电路的问题,望各位解答,谢谢!

楼主(2013-05-13):
  本人在调试这个锂电池的充电电路时发现,当我给芯片提供5V直流电压时,BAT输出端的电压有的是4.2V有的是3.7V(没有接电池时),请问这正常吗?原因是什么?

网友:
你直接致电如韵电子可以立马得到更加专业的答复。

网友:
这种国产的锂电IC真是,用起来很伤心

网友A:
芯片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了,需要加电池模拟器才能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了,需要加电池模拟器才能调试的

把电容C9拿掉后,电压变成3.7V,重新焊上又变成了4.2V,什么原因?

网友(2013-07-05):
求科普,,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