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量指示方面,各位大大似乎走入误区了

楼主(2013-05-13):
关于电量指示方面,各位大大都在考虑怎么样显示电量更精准,在无法使用LCD显示的情况下,开始打起了4个指示灯的注意,考虑用4个指示灯来实现16级刻度。
作为一个技术宅,追求精益求精天经地义。
但是,换一个角度,从客户体验来看,换分这么多种精度,确实有必要吗?
我觉得,如果不能做到直观的LCD显示,那么就用25%-50%-75%-100%,这种四灯指示方式,反而更通俗易懂更直观。
其实,用户关注的是两个点,何时充满,以及何时放电结束。如果用四灯指示方式,不如多考虑一下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在提醒客户关注的两个区域。

另外,关于手电问题,我目前用的一个移动电源的一个设计思路但是觉得挺不错的。
单击,开关(这个其实不好,就请无视吧,重点是下面)
双击,打开手电筒;长按3秒,进入低亮度模式;松开,再长按3秒,进入SOS闪烁模式;松开,再长按三秒,返回普通亮度模式。

这样的一种软件设计,使手电筒有了多个功能,硬件不改变,觉得各位可以考虑下

网友:
关于手电有些鸡肋了,能亮就好,顶多加上SOS。无需分为太多模式。

网友A:
4个指示灯来实现16级刻度? 2进制表示啊。。 就是每天跟2进制打交道的人,用起来也会头疼吧,更别说普通用户了,给用户用的东西就是操作 显示越简单越好,看起来越简单的东西往往做起来越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个指示灯来实现16级刻度? 2进制表示啊。。 就是每天跟2进制打交道的人,用起来也会头疼吧,更别说普通用 ...

不是用二进制啊。
        妇科圣手提议的用四个LED细分电量的方法,比较有创意

网友C:
SOS闪烁模式就是个NC设计,有几个人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二进制啊。
        妇科圣手提议的用四个LED细分电量的方法,比较有创意

那个其实就是二进制了,只不过不是用亮灭来表示,而是亮闪来表示,这样子其实也很麻烦的,你要等几秒才能算出来电量是多少。
还有就是在充电的时候,也是用的闪烁的方式,很难区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S闪烁模式就是个NC设计,有几个人用到过

在国内,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别人以为你无聊闪着好玩呢。

网友:
手电调光不错啊,,,SOS就没必要了

网友:
反正是开源项目,自己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LED自己加PWM调光和SOS就行了,众口难调,架子搭好就行了

网友:
给用户用的东西就是操作 显示越简单越好

网友:
其实我想知道还能充电多少分钟 我并不在乎移动电源里面还有多少毫安时

网友:
SOS确实NC,在国内来说。

网友:
SOS确实没有多少必要

网友D:
我看啊,众口难调,干脆彻底开源,然后大家搞出几个版本的固件,自己喜欢哪个就用哪个岂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啊,众口难调,干脆彻底开源,然后大家搞出几个版本的固件,自己喜欢哪个就用哪个岂不是更好。 ...

估计莫老大同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根据需要自己写代码不就行了,硬件平台统一就行

网友:
cdyy777 发表于  1 小时前
根据需要自己写代码不就行了,硬件平台统一就行...

这个好 电源管理部分可以统一 其他功能自己做

网友:
也许使用三色灯显示七色表示电量更好点

网友E:
个人认为4灯显示电量足够,关键是要指示真实的电量而不是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啊,众口难调,干脆彻底开源,然后大家搞出几个版本的固件,自己喜欢哪个就用哪个岂不是更好。 ...

开机长按10秒,进入固件版本选择状态,之后短按循环各个版本,LED显示,然后长按5秒确认。

网友:
楼主说的电量显示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4灯显示电量足够,关键是要指示真实的电量而不是电池电压

电量的计算是个大工程,
要是能把这个搞出来那就牛叉了。
估计硬件成本和程序代码早就超出预算了

网友:
我倒是觉得使用最末一个点亮的LED的亮度来细分电量就比较直观。

网友:
四个颜色的灯,像三国杀里的血牌

网友:
jeffwei 发表于  昨天 19:10
反正是开源项目,自己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LED自己加PWM调光和SOS就行了,众口难调,架子搭好就行了...

支持库仑芯片 最好能显示当前状态还能充多少分钟

网友:
哈哈,记得刚发过,推荐oled的,准备上图片呢,看来不用了!

网友:
考虑模拟电路,就是三极管的电平指示电路,每过一级加一个二极管依次挂上三极管的基极。集体原理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网友:
手电功能,,,没有必要..
移动电源是做充电使用..故要求待机时间要长,,即本身的漏电要很小,如5Ua以下...
另一个,批示正确,,有出现任何问题,都得闪高亮灯指示用户.
基本的安全保障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