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距离大于1000m,求方案

楼主(2013-05-13):
要求空旷地带通信距离大于1km,室内距离大于300m,能穿透4层楼,实现一对多通信,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推荐吗?

网友A:
定向天线是唯一解决方案。

网友:
NRF2401  好像有功放的可以到达那么远   不知道数据速率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向天线是唯一解决方案。

我注意到很多点菜机系统声称空旷条件下通信距离可达1km,不知道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案呢?

网友:
室内距离大于300m,能穿透4层楼 这个就很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注意到很多点菜机系统声称空旷条件下通信距离可达1km,不知道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案呢? ...

我说我喊一声1公里外都能听到,你信吗?我反正是信了

网友B:
对讲机模块。把信号调制豪之后发送,别说这点距离,就是月球都可以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我喊一声1公里外都能听到,你信吗?我反正是信了

呵呵,也是,不过还是要考虑穿越楼层的穿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模块。把信号调制豪之后发送,别说这点距离,就是月球都可以 的。

对讲机模块有具体的型号吗?我查下资料

网友C:
同求有100多米,简单一点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有100多米,简单一点的就好了

刚查到RDA 1846s,关注下,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D:
433MHz 频段的通信可以尝试下,好像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3MHz 频段的通信可以尝试下,好像可以达到!

能推荐个具体的芯片吗?

网友:
话说 某楼 整个楼板都是钢筋网混凝土的,楼上楼下WIFI都没信号 木办法 馈线+天线放室外才解决

网友:
主要解决办法大家都说啦。

433+PA+定向天线,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作出最合适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具体的芯片吗?

我和同事实际测过,是国外的一家,具体不方便透露,请见谅!用的是915MHz,通信距离达到1000米,但不是空旷,时间是下午5:30左右,路边有车和树木等。

对于国内的芯片,silicon labs的芯片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是这个距离我没有测过,所以实际距离你可以在论坛里找下,有好多测过的。具体型号为SI4432,刚刚出来的时候很火!

当然我说的都是小数据量,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参考下,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两个不同的地图显示的距离
搜狗

百度

460MHz,9600bps,2-GFSK,曼码,丢包率30%,发射端离地4米,接收端人手持。自己的模块, 33dBmPA + 460Mhz SAWFilter + LNA + 定制全向天线8c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和同事实际测过,是国外的一家,具体不方便透露,请见谅!用的是915MHz,通信距离达到1000米,但不是 ...

是的,几K比特率传输,射频是可以的,不过915MHz是得备案的吧。短波50W大概可以覆盖方圆500KM范围,中波更远,只不过这些波只能用来传语音信号和低速信号了。

网友:
433M的芯片NRF905/NRF9E5就可以做到的,不知道你们要求的数据量有多大,上传模块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Silab有不少这样的芯片,穿几层楼毫无压力。楼都是钢筋混凝土的,但还有门,还有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