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桑原装胎压监测,给大家找点灵感

楼主(2013-05-13):
4s店说是原装的,估计也是代工的,早就想发几个图,今天终于抽出时间
后视镜显示胎压和温度,四个轮子轮流显示,汽车启动时轮询3次,后视镜下有一个按钮可随时开启或关闭显示
传感器是在轮胎内的没有办法拆出来看了,只能再传几张接受端的图片了
可靠性没有测试过,只是使用两年中出现过两次误报
图片太大了,今天只能传这么多了
更新图片。。。。

网友:
其实还是论坛里面的发射端比较重要啊

网友:
霸气无比的天线,不知用的什么无线芯片

网友A:
请教1下,镜子上面如何显示数字的呀?是数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1下,镜子上面如何显示数字的呀?是数码管吗??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看起来和数码管一样,不过应该是和镜子一起定制的,数码管不亮的时候镜子上什么都看不到,在一些家用电器上也见过。

网友:
是不是从镜子背面投射上去的呀。

网友:
镜面是个半透的镜子, 平时像镜子,后面有光时就会出显的数字.

网友:
镜子里面也可以显示数字?

网友:
楼主什么车?发个靓照给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稍高档一点儿的车后视镜都有数码管显示方向。不亮时看不到痕迹。

网友:
You cannot find a display that's more SanZai than that.

网友B:
all the new cars sold in the US after 2007 are required to have tpms. I have yet to see any brand / model with that kind of outlandish display.

网友:
倒车镜显示图像是什么原理?好奇。

网友:
我见过索纳塔后视镜是个倒车影像。。。

网友:
为毛我的速腾后视镜神马都没有?我的是豪华版了啊~

网友:
比较巧妙啊,好思路

网友:
镜子上的图案太山寨了。。 车居然是那个样子

网友:
这种半透显示的方式非常不好,严重降低了后视镜的反射率,我们有款倒车后视就是这么做的,关闭后,后视镜就黑呼呼一片的。

网友:
传感器部分才是关键

网友:
从图片上看接收部分和RKE的接收类似,解码芯片应该是PIC16F690。曾经用PIC16F630做过RKE解码接收,这个板子有些像。

网友:
以后估计出厂全装了,没有DIY的必要了吧

网友:
懒洋洋 这个应该和镜面膜是一样的~

网友:
天线很强大么?

网友:
第一张图打对勾的那个丝印不应该是433吗?

网友:
看着很不错,应该是高级货

楼主(2013-07-16):
引用 网友C:
里面就是一个数码管,也可以是TFT显示屏。

后视镜显示部分开有个窗口,忘记什么工艺,处于半透明状态,  ...

没错啊,防炫目又是什么原理,对这个更敢兴趣。现在奥迪A6全标配这种后视镜了。

网友D(2014-01-28):
引用 网友B:
all the new cars sold in the US after 2007 are required to have tpms. I have yet to see any brand /  ...

made in china,as you know.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D:
made in china,as you know.

YES~!~!~!~!~

网友(2014-11-24):
灰常感谢1!

网友:
猜测是一块小角度三棱镜,表面弱反射(夜晚),底面镀银强反射(白天),两个反射面因为三棱镜的原因反射角度不同。

网友:
胎压监测里面的那个发射端才是最主要的,如何取电的,貌似一直都在工作 太牛了

网友:
434是频率??

网友:
体积有点大

网友:
看RF模块 貌似是普通的ASK模块?

网友:
做工真TM好,看着也是舒服

网友:
镜子效果挺好

网友:
支持拆解图,汽车电路一般都是暴利吧~

网友(2014-12-25):
这个胎压传感器 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啊?

网友:
这个胎压监测主要用的是不是英飞凌的方案?

网友:
楼主详细的 剖析一下呀

网友:
胎压监测

网友:
楼主求 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