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lwip1.3.0+enc28j60的tcp数据发送问题和debug问题

楼主(2013-05-13):
最近在搞无操作系统的lwip移植,之前还算顺利,能够把数据收发解决,实现ping,udp的收发,但是在解决tcp连接时出了问题,一直解决不掉,问题是这样的,当我发送tcp数据在50字节以下,收发都正常,到了大于50字节后,数据就无法发送出去了,抓包发现,tcp连接已建立,就是不发送数据,增加MEMP_NUM_TCP_PCB                16     /* 同时建立激活的TCP连接的数目,数据能够发送8帧左右停止,过一会继续发送,抓包发现开发板在发送数据后没有发送标志位FIN的一条报文。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ethernetif.h"
#include "time.h"
//#include "tcpip.h"

/*********************************************************************************************************
  CONSTANTS 常量定义
*********************************************************************************************************/
const static int8 TCP_TestData[]="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12346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r\n";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Val)
{
    while ( --ulVal  !=  0 );
}

err_t TcpCli_Connected(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if 1

   tcp_write(pcb,strbuf,sizeof(strbuf),1);      //发送数据

   tcp_close(pcb);
tcp_recv(pcb,tcp_data);

  // tcp_abort(pcb);
//        tcp_recv(pcb,tcp_recved err_t(* recv)(void * arg,struct tcp_pcb * tpcb,struct pbuf * p,err_t err))
   return ERR_OK;
   #endif
}

void TCP_Client_Init()
{
  struct tcp_pcb *Cli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s8_t ret;
  IP4_ADDR(&ipaddr,192,168,0,26);

  Cli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Clipcb)

  tcp_bind(Clipcb,IP_ADDR_ANY,4096);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ret=tcp_connect(Clipcb,&ipaddr,1026,TcpCli_Connected);
//  tcp_accept(Clipcb,tcp_data_rev);                           /* 设置有连接请求时的回调函数 */
}

int main()
{

        targetInit();
       lwipInit();

       Delay(1000000UL);
       time0_enable();
      time1_enable();
  while(1)
  {
   TCP_Client_Init();

     Delay(1000000UL);
   Delay(1000000UL);
     Delay(1000000UL);

  }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ebug信息无法开启,debug.h中的定义:
#define LWIP_DEBUG//20130510 xl add
#ifdef LWIP_DEBUG
/** print debug message only if debug message type is enabled...
*  AND is of correct type AND is at least LWIP_DBG_LEVEL
*/
#define LWIP_DEBUGF(debug,x) do { \
                               if ( \
                                   ((debug) & LWIP_DBG_ON) && \
                                   ((debug) & LWIP_DBG_TYPES_ON) && \
                                   ((s16_t)((debug) & LWIP_DBG_MASK_LEVEL) >= LWIP_DBG_MIN_LEVEL)) { \
                                 LWIP_PLATFORM_DIAG(x); \
                                 if ((debug) & LWIP_DBG_HALT) { \
                                   while(1); \
                                 } \
                               } \
                             } while(0)

#else  /* LWIP_DEBUG */
#define LWIP_DEBUGF(debug,x)
#endif /* LWIP_DEBUG */

cc.h中的定义:
#if 1
/* 这个串口格式化输出要自己实现 */
extern void RS232_Printf(char *fmt,...);

#define lwip_printf RS232_Printf
//#define LWIP_PLATFORM_ASSERT(expr)         { lwip_printf x; }

#define LWIP_PLATFORM_DIAG(x)         { RS232_Printf ("\"%s\"",(x));}
#define LWIP_DEBUG
#endif

编译就会出错(应该是有不能识别的字符,可是不知道在哪里,数量非常多):
lwip-1.3.0\src\netif\etharp.c(179): error:  #18: expected a ")"
lwip-1.3.0\src\netif\etharp.c(179): 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lwip-1.3.0\src\netif\etharp.c(179): 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lwip-1.3.0\src\netif\etharp.c(179): error:  #65: expected a ";"
lwip-1.3.0\src\netif\etharp.c(187): error:  #18: expected a ")"
lwip-1.3.0\src\netif\etharp.c(187): 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lwip-1.3.0\src\netif\etharp.c(187): 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lwip-1.3.0\src\netif\etharp.c(187): error:  #65: expected a ";"
lwip-1.3.0\src\netif\etharp.c(290): error:  #18: expected a ")"
lwip-1.3.0\src\netif\etharp.c(290): 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lwip-1.3.0\src\netif\etharp.c(290): error:  #65: expected a ";"
lwip-1.3.0\src\netif\etharp.c(298): error:  #18: expected a ")"
lwip-1.3.0\src\netif\etharp.c(298): 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