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led 设计 74hc595 作列驱动 74hc154作行驱动

楼主(2013-05-13):
实物焊接完成了  可是不能使用   单片机烧写过程序之后  显示屏没有反应   万用表测量p2.0到p2.3都是2.5v左右        74hc154 输出都在4.75v左右  并没有产生低电平扫描    三极管输出在1.9到5v之间跳动
无法完成扫描显示  问题出在哪里呢   为什么74hc154没有低电平 为什么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万用表如何能测出你的扫描电压呢,那个可以动态的;需仔细检查你的焊接!最后又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