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桥后电容的耐压值。

楼主(2013-05-13):
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整流桥后的电容的耐压值和容量应该取多少值比较合适?

以这个电路为例,100V和35V,以及470uF 5600uf这些值时如何确定的?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耐压一般是输出电压3倍左右吧,容量问题,就一般的稳压电源整流滤波电路来说,经验值,1安培对应2000uF吧,其实核心就是你满载的时候整流滤波的波动大小,波动的大小和管压降是相关的,同时还要考虑交流输入的问题,一般稳压电源要求220加减10% ,也就是198--242v输入范围,所有电源的指标都要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压一般是输出电压3倍左右吧,容量问题,就一般的稳压电源整流滤波电路来说,经验值,1安培对应2000uF吧,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17V 的交流电,峰值为17*1.414=24.038,不考虑供电的波动的话,电容耐压大于24.038即可,电容一般有... V、16V、25V、35V、50V、...等规格,25V刚刚够,有波动就危险了,所以选择35V。如果电源波动大的话,选择大于最大峰值电压的耐压电容就好了。
0.1uF选择100V,基本上是因为0.1uF买到的一般有25V、50V、100V耐压,价格差不多,所以用了100V的。

楼上说的选择3倍耐压,余量是有些偏大的,除非在工业上电源波动大,可靠性第一,价格其次的话,可以选择大一些的耐压。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的时候觉得设计产品就是一种理念,不同理念下设计出的产品千差万别,有的时候设计就是一种赌博,你在是要满足95%的客户,还是要剩下的那个5%也要满足。不同理念,不同心理,在设计产品的就出现较大差异,所以,有的用的耐压高些,有些容量大些。
哈哈哈,瞎说了。

网友:
电容容量怎么选  2200UF的换成6800UF的对电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低壓時,耐壓取整流后直流電壓最高值2倍,高壓時,取1.3倍
電容量與紋波要求有關,取成本與紋波的平衡,一般低功率器件最低2-3uF/W,大功率器件最低1uF/W。
低壓大電流時,需要多個電容量相同的電容並聯代替單個容量大的大電容,以取得更低的ESR,符合低紋波需求
BTW:
400V耐壓的電解剛好是220V輸入時1.3倍餘量的電壓值,如果產品要求寬電壓範圍(85-264V),就應該用450V耐壓以上
如果電容量取值偏低,會增加整流后DC電壓紋波,容量嚴重不足時會令整流橋承受巨大的瞬時充電電流,增加橋堆應力導致損壞。同時電解電容因為反復充放電而發熱,甚至爆炸。
220V系統下電容量很大時,要增加預充電電路。否則上電瞬間220V對大電容"秒充",經過橋堆的電流可能達到驚人的上百安培。

网友(2013-06-15):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人科普!

网友:
很受教啊,但是有个问题哦,我看到很多用变压器的电路,在升压电路中都会在变压器的接地引脚处通过三极管接地而不是直接接地是为什么啊

网友:
输入电压*1.414*2倍以上

网友:
直接用50V的吧,进口的电容可以适当的低一些,国产的就不要指望了。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这是什么电路?整流后电容串接?电容后是什么东西,都会影响~!按其它朋友回答,电压值的话用35V差不多了,问题电容量取于你的作用,是来滤多少频率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V 的交流电,峰值为17*1.414=24.038,不考虑供电的波动的话,电容耐压大于24.038即可,电容一般有... V、 ...

谢谢剑桥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这是什么电路?整流后电容串接?电容后是什么东西,都会影响~!按其它朋友回答,电压值的话 ...

整流桥呀,输入220VAC,变压后±17VAC,再送入LM317,得到±12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