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移动电源液晶安装方法(基于COOLOOK)

楼主(2013-05-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尺寸感觉用OLED比较适合

网友:
这么小的尺寸,感觉用OLED比较合适,而且现在的OLED还有彩色的了

网友:
OLED,淘宝看了一下,好像大多是0.96寸的,27mmx27mm,,,挤得下不

网友:
25*25液晶屏是没有戏了
1.8寸的TFT32*43.6

网友:
我觉得0.96 的OLED就很不错,也不贵

网友:
淘宝常见的0.96寸12864 OLED外形尺寸是26.7mm x 19.26mm x 1.45mm。

网友:
http://minioled.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1.ZQLwvw

这家店的OLED品种比较全,基本都是四线SPI接口的,不需要太多IO

以下是之前问店家要到的几款屏的资料,比较齐全:

网友:
哈哈哈,当然是0.96寸的OLED首选了,我折腾的2款移动电源都是用这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推荐一款给我。我买回来测试一下能否安装。

到时我们的PCB设计成两层堆叠的板,将PCB的面积扩大到2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n&id=4189811743

网友:
哈哈~ 咕大师推荐的这款屏,资料就在12楼的第三个附件里~~~

网友:
这是0.96寸OLED的转接板,打印出来剪1下就可以比较尺寸了

网友:
买OLED要注意是否已经集成12V升压电路,否则外挂就很麻烦

网友:
我刚调试好,现在可以现在。不过不是armok这家买的,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店家给的资料:

最近做了个项目,就是用这个OLED,用STM8L硬件SPI驱动,效果很赞。

这个电源也可以用STM8L做主控,使用触摸按键,效果更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忙看看20楼的资料是否已经集成在内?

这个直接用3.3V供电就可以点亮,放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忙看看20楼的资料是否已经集成在内?

看资料是没有集成的,这个电压低点,9V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是没有集成的,这个电压低点,9V就可以了

资料上写着有DCDC Converter,不过电容肯定要外接。

网友D:
看下仿真的效果o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上写着有DCDC Converter,不过电容肯定要外接。

仔细看是下,是我搞差了,B版带升压芯片,VBAT电压3.4-4.2V,与VDD电压最大电压3.3V在些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时几种单片机一起上。代码的移植很容易。

看到邮购部还有不少LED,这个小的看着也不难看。

网友E: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d=17845675729
品能的带液晶感觉挺高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VadqbS&id=17845675729
品能的带液晶感觉挺高档的 ...

段式液晶要开模,还要MCU硬件支持才方便,不是做产品不太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VadqbS&id=17845675729
品能的带液晶感觉挺高档的 ...

这家店显示,这个电源月销售差不多9万个, 请问这个会不会有很大的水分?

网友:
OLED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这个OLED自带升压驱动会省事不少,尺寸很合适

网友:
就是能折腾。很是向往,看着都觉得开心。

网友:
oled例程中设置光标函数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
只能定位到偶数列
改为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 0xb0 + y );//页
        LCD_WrCmd( x % 16 );
        LCD_WrCmd( 0x10 + x/16 );
}
可画点画线

网友:
裸屏要设计驱动电路,不复杂 画板要考虑排线放置 疲劳问题  模块则太贵,显示屏和主板连接很重要 diy 拆装几次排线就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下仿真的效果oled

Tx19+?  哈哈哈~ 这个OLED的显示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Tx19+?  哈哈哈~ 这个OLED的显示很赞~

x19hd 台电

网友:
看到这个我想到了 TPLINK出的移动电源

这个屏的安装方法类似吧

网友:
改天邮几个OLED玩玩。呵呵。关注这个项目。

网友:
看着很好的卡尺啊

网友:
大小比较合适

网友:
OLED 确实不错,很漂亮,整个产品看上去要高档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