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软件人工注册方法失败了。求助。

楼主(2013-05-14):
VC 写了个上位机,加了个软件注册功能,今天扯拐了。!!

方法是软件启动时,读取硬盘ID号然后计算出注册码,再与手动生成的注册文件中的注册码对比,验证是否注册,如果未注册则弹出对话框提示ID号。

今天在一台电脑上发现双击软件后无任何反应,WIN7系统管理员身份。发现本地硬盘在安全删除USB处可以弹出来,估计是本地硬盘被弄成移动硬盘安装在电脑上使用了,所以读取硬盘ID失败了。。

怎么办呢?

请教这种软件的人工授权方式,读取硬盘ID还是主板ID还是什么ID好呢,只要确保唯一性就好,还有就是兼容性,不同品牌都能读出ID来。
或者哪种注册授权方式可以达到一对一授权的功能呢?

网友A:
读操作系统所在分区的那个硬盘的ID。

网友:
似乎一般都是读好些个硬件的ID。然后算出来的。

网友B:
感觉读MAC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操作系统所在分区的那个硬盘的ID。

操作系统所在的那个硬盘, 需要怎么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读MAC比较好

MAC 貌似很好修改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 貌似很好修改的嘛?

首先,如果一个人能跟踪你的软件发现读取的是MAC地址,我相信这人也就有能力破解你的软件。
其次,如果你不告诉别人,“我这软件是读取MAC地址,你别随便修改”,我相信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系统所在的那个硬盘, 需要怎么读呢?

GetVolumeInformation
不过,这个读到的是格式化分区时生成的ID。
每格式化一次都变一次。

网友A:
网卡+BIOS+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如果一个人能跟踪你的软件发现读取的是MAC地址,我相信这人也就有能力破解你的软件。
其 ...

确实是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BIOS+硬盘+。。。。

谢谢啦。
我没有采用Volume的方式。读取的是硬件ID号。
应该是主硬盘(也是唯一的硬盘)居然可以当USB移动硬盘删除掉,这是跟其他电脑的差别。
软件在获取这个电脑硬盘ID时直接K.O.了。。。
也不知道这个硬盘跟电脑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