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的pll供电为何分VCCA 、 VCCD_pll?

楼主(2013-05-14):
锁相环pll供电还要分模拟供电和数字供电?各是什么功能? 如下图 请教大家

网友:
一般情况下,直接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当然前提是电压相同的。没细查过。我这个的PLL。。似乎是2.5的。

网友:
建议分开供电啊,pll就是这样,否则的话会引起时钟很大的相位噪声的

楼主:
哦,请教大家 pll的具体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为何会分出了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和ADC很类似啊

网友A:
因为PLL是模拟电路 其他都是逻辑电路,我的电源地和模拟地是直接连的 ,应用中没出问题。电容加多点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LL是模拟电路 其他都是逻辑电路,我的电源地和模拟地是直接连的 ,应用中没出问题。电容加多点会好些 ...

FPGA的其余部分全部是数字的,是用VCCIO供电的;
而应该是模拟部分的pll本身 又 分成了 模拟供电VCCA和数字供电VCCD_PLL,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的其余部分全部是数字的,是用VCCIO供电的;
而应该是模拟部分的pll本身 又 分成了 模拟供电VCCA和数 ...

PLL = VCO + DIV + LPF + PD。这是基础知识,找本书看吧。想偷懒的话就google或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