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大家是否这样用过,2.5V供电,但信号是3.3v?

楼主(2013-05-14):
看到cyclone ii有这样 一个表格,不同的供电电压和 不同电压等级的信号,2.5V的供电,可以和3.3V的信号 兼容吗?

网友A:
不行吧  每个bank只能一个电压水平供电,不同的bank电压可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  每个bank只能一个电压水平供电,不同的bank电压可以不一样

请看这张图,cyclone i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