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 和lm317

楼主(2013-05-14):
最近要 做个+-5v的双电源,看了一些资料,发现了可以用7805 、7905组合,也可以用lm317和lm337组合,317和337的话电压可调,但是78××的电路连接相对简单点、、、、、、、有没有用过这两个组合的大神啊,指导一下哪个比较好,还有能不能给个可用的电路图呢、、、、PS:我的工作电流大概要1.5A

另外附上考虑用的这两个电路图。。。。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用过7805 7905组合,感觉还行

网友A:
电流那么大,就别考虑78x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那么大,就别考虑78xx了

嗯?78的不是最大输出电流可达2A么

网友:
假设输入9v,在78**上消耗的功率就有(9-5)*1.5A了,然后这些消耗的能量全变成了热能,6w的热量不少了.,LZ可以试试.

网友:
上78P05吧 10A的超猛

网友:
1.5A的话,估计可以煎鸡蛋了。。楼主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你这电路绝对不行 回路有问题

网友(2014-01-26):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绝对不行 回路有问题

哪有问题?

网友:
1.5A也是317的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