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你真的懂了吗?

楼主(2013-05-14):
这个步进电机是现在5V最常用的步进电机,这个是四相的,按照参数可知道步进角5.625/64
。一般采用一个八拍的table[8]={1,2,3,4,5,6,7,8}比如是这样

1,转一圈是不是必须八个拍走完?能否12345,12345,走动?
2,走动八拍中的一拍,步进电机是多大的角度呢?
3,正反转是不是必须12345678走完再87654321走才行,能不能123454321,就是走到中间步骤再反过来输入,因为反正正传表是反着的?

网友A:
   关于步进电机,被你说的真的不懂

网友:
还真是不懂步进电机!!

网友:
可以二拍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步进电机,被你说的真的不懂

你说得对

网友:
四项的才好用,只有2组线圈。

网友B:
步进电动机我捣鼓过,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上标注的是 8 步为一个循环,图中列出的是半步的运行图。

也就是按照那个图来说,
半步的CCW循环过程 1234567812345678......
半步的CW循环过程 8765432187654321......
整步的CCW循环过程 13571357......
整步的CW循环过程 75317531......

现在说一下你的问题
1,转一圈是不是必须八个拍走完?能否12345,12345,走动?
   绝对不能这样走动,必须走完整个的循环,但是中途可以停止,若继续走动必须从6开始。

2,走动八拍中的一拍,步进电机是多大的角度呢?
步进角5.625/64=0.087890625度 也就是一个整步中的一步的步进角。
一圈360度/0.087890625度=4096个整步
那么
如果你走完12345678 就是 0.087890625*3.5=0.3076171875度
如果你走完1357就是 0.087890625*3=0.263671875度

3,正反转是不是必须12345678走完再87654321走才行,能不能123454321,就是走到中间步骤再反过来输入,因为反正正传表是反着的?
   正反转转换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 123454321 是正确的。 只不过一般不会这样走。而必须用在 5 的地方保持一段时间,如果太快会掉步。可以这样做 1234555555555554321。

网友(2018-02-04):
我不懂得是你想说你很懂还是不懂?

网友:
说你懂你就懂不懂也懂!

网友:
从来就没有弄明白过。。。。

网友:
步进电机属于开环,能用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上,啥叫开环和闭环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动机我捣鼓过,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上标注的是 8 步为一个循环,图中列出的是半步的运行图。

也就是 ...

学习了,最近在用步进电机,总感觉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