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些功能FPGA和cpld都能完成,fpga和cpl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14):
请教大家,有些功能FPGA和cpld都能完成,fpga和cpld有什么区别?

网友:
偏运算和偏逻辑,不知道正确否,个人理解

网友:
结构:FPGA基于查找表的
容量:现在FPGA的容量已经远远比CPLD大了
配置:FPGA基本上还是RAM型的,需要靠外部配置

网友:
CPLD上电逻辑就生效(实际也有个配置过程<500us),FPGA上电后还有个配置过程(10~100ms),逻辑才生效
FPGA的规模(LE数量)可以做的很大,单元成本低

网友:
fpga是SRAM,CPLD是连线。

网友:
不差钱跟差钱的区别,有钱就用fpga

网友:
感觉就容量,价钱,封装大小那些,看情况用了

网友:
FPGA更适合做时序电路
CPLD适合做逻辑电路
FPGA点到点的延时是不能预先确定的,CPLD可以

网友:
CPLD基于连线的,点到点的时间精确计算,
FPGA好像除了ACTEL的有基于FLASH的,其他都是基于RAM的,上电需要外部配置,可以把现在的FPGA的LE单元看成一个黑盒,输入输出关系对应一张表

网友:
用FPGA不是很长时间,都是些低端的型号,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现在新的CPLD跟FPGA差别已经没那么大了,
新的CPLD大都也是基于查找表的方式,也有SRAM的结构,有些FPGA也集成内部Flash,所以配置也非常快。
我觉得主要的差别应该还是资源上的。
比如 CPLD 一般是在128~2K LE 之间,内部 M9K 之类的内存也少些。没有乘法器。没有或只有一个PLL。
而FPGA一般会是在 5K~100K左右 LE,内部有十几到几十个乘法器,有一个到几个的PLL,有一些带有SDR,DDR控制器,可以有带SERDER收发器的... 资源比CPLD多很多。